请教 关于将结构体定义到外部SDRAM的问题?

楼主(2021-03-01):
   目前因为内部RAM空间不足,想将在内不定义的结构体定义到外部SDRAM中,用__attribute__((at(0xC0300000))); 发现总是会进入到硬件异常中,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其它办法?

如:
  typedef struct testData
{
float a[1000];
float b[1000];
float c[1000];
...
}TestData_t;
TestData_t testData_t  __attribute__((at(0xC0300000)));   // 会进入硬件异常

网友:
用的那个系列,F4?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,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7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