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H7 系统bootloader

楼主(2021-03-02):
参考 英汉的 跳转系统bootloader,  通过CubeProg 下载, 程序可以下载成功,但是显示如下图片

网友:
没事,如果你的程序里面做了指定地址的RAM空间分配,有时候会提示这个

类似这个:

MDK5下载提示No Algorithm found for: 30040000H - 300400BFH解决办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585&fromuid=58

楼主:
我用的 IAR, 我是用网口了, 也分配了RAM   制作的 CubePro下载算法,  因为TouchGFX生成的资源放在 QSPI flash, 下载完 也可以正常运行,但就是CubePro提示 1楼图片, 感觉比较别扭, 这个2楼的办法能屏蔽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 IAR, 我是用网口了, 也分配了RAM   制作的 CubePro下载算法,  因为TouchGFX生成的资源放在 QSPI  ...

参考我MDK里面的解决办法,IAR应该也是类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