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教程更新记录贴,前11章已经发布(2022-01-03)

楼主(2021-03-02):
作为超强安全认证的网络协议栈,开工制作教程。

硬件平台:
配套V5,V6和V7板子。

IDE平台:
为了维护方便,这些例子仅作MDK AC5版本,而ThreadX所有组件综合模板继续保持AC5,AC6,IAR和GCC四个版本。

下载不正常的话,请鼠标右击附件“复制链接地址”,然后粘贴到迅雷等下载器来下载。

V7更新至第11章(2022-01-03):
安富莱_STM32-V7开发板ThreadX

例子:
V7-2401_ThreadX NetXDUO Template.7z (10.90MB)
V7-2402_ThreadX NetXDUO TCP Server.7z (10.90MB)
V7-2403_ThreadX NetXDUO TCP Client.7z (10.91MB)
V7-2404_ThreadX NetXDUO UDP.7z (13.40MB)

V6更新至第11章(2022-01-03):
安富莱_STM32-V6开发板ThreadX

例子:
V6-2401_ThreadX NetXDUO Template.7z (10.20MB)
V6-2402_ThreadX NetXDUO TCP Server.7z (10.20MB)
V6-2403_ThreadX NetXDUO TCP Client.7z (10.20MB)
V6-2404_ThreadX NetXDUO UDP.7z (10.20MB)

V5更新至第11章(2022-01-03):
安富莱_STM32-V5开发板ThreadX
例子:
V5-2401_ThreadX NetXDUO Template.7z (10.44MB)
V5-2402_ThreadX NetXDUO TCP Server.7z (10.39MB)
V5-2403_ThreadX NetXDUO TCP Client.7z (10.39MB)
V5-2404_ThreadX NetXDUO UDP.7z (10.39MB)

目录:

2021-03-02
完成第1章节

2021-03-24
完成第2章节和第3章节。

2021-03-29
完成前6章节。

2021-12-20
更新两个章节。
2021-12-27
更新一个章节。

ThreadX的网络协议栈对其它网络协议栈几乎是碾压性优势,无对手。
一张图,几乎涵盖了我们日常项目大部分应用:

各个行业的安全认证,其它协议栈完全不是对手:

物联网协议方向安全认证:

加密库也能搞个安全认证,玩的溜

楼主:
2021-03-02
完成第1章节

网友A:
白漂了硬汉好多知识,今天买了一套V7的板子算是支持一下硬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白漂了硬汉好多知识,今天买了一套V7的板子算是支持一下硬汉了。

感谢

网友:
辛苦,白嫖模式开!

网友:
大力顶硬汉!

楼主:
2021-03-24
完成第2章节和第3章节。

楼主:
今天努努力,准备发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努努力,准备发布。

非常期待!

楼主:
前6章已经发布。

网友B(2021-08-04):
NetXDUO 可以跟rl-tcpnet一样支持双网口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etXDUO 可以跟rl-tcpnet一样支持双网口吗

支持。

网友C(2021-11-07):
请教一下,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 插入网线和拔出网线状态函数是那个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 插入网线和拔出网线状态函数是那个呢?

读取PHY芯片状态就行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读取PHY芯片状态就行。

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,没有回调函数之类的吗?因为要做拔插DHCP的IP申请,还是有其他方法。

网友D:
不知道会不会整ethercat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,没有回调函数之类的吗?因为要做拔插DHCP的IP申请,还是有其他方法。

我还没有去研究这个,像CMSIS-Driver的驱动里面是直接读取的PHY芯片寄存器。本质上都是读的这个,或者有中断引脚的话,直接看中断引脚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会不会整ethercat

感觉有必要研究下,后面研究研究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还没有去研究这个,像CMSIS-Driver的驱动里面是直接读取的PHY芯片寄存器。本质上都是读的这个,或者有 ...

类似LAN8720这类芯片没有中断引脚的,只能看协议栈里是否有回调函数,要不然只能让一个线程一直在检测也是最笨的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类似LAN8720这类芯片没有中断引脚的,只能看协议栈里是否有回调函数,要不然只能让一个线程一直在检测也 ...

是的,8720只能这么玩,读寄存器。

网友E:
文件下载不了是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文件下载不了是怎么回事

可以到我们论坛置顶帖,不同板子的相应HAL库网盘下载。

楼主(2021-12-20):
2021-12-20
更新两个章节。

网友F:
请教,使用V7的模板程序改成LAN8742后程序运行卡在
__tx_wait_here
    B       __tx_wait_he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Wait for the PendSV to happen
报System Halt.错误是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教,使用V7的模板程序改成LAN8742后程序运行卡在
__tx_wait_here
    B       __tx_wait_here          ...

这个就相当于其它RTOS的空闲任务。

ST提供的默认例子就是8742

楼主:
更新第9章,TCP客户端。

网友:
udp的教程啥时候出

楼主:
这周不知道有没有希望。

网友G:
NetXDUO 應該也能弄個 WEBSERVER吧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NetXDUO 應該也能弄個 WEBSERVER吧??

没问题。

楼主:
2022-01-03

更新两章UDP章节。

网友(2022-03-22):
文档内容乱了

楼主:
你另外那个帖子反馈的UDP问题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你另外那个帖子反馈的UDP问题?

楼主,V7-2403_ThreadX NetXDUO TCP Client,工程中设置,怎么没有客户端连接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,V7-2403_ThreadX NetXDUO TCP Client,工程中设置,怎么没有客户端连接呢?

网口没有插错吧,然后就是板子能ping通不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网口没有插错吧,然后就是板子能ping通不。

同一局域网下,可以拼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同一局域网下,可以拼通

那没问题,帮你测试了下,这个例子没问题的。

网友I(2022-05-27):
硬汉哥!什么时候能出NetX连物联网的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汉哥!什么时候能出NetX连物联网的教程

后面就安排,当前先把基础章节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硬汉哥!什么时候能出NetX连物联网的教程

可以参考这里的示例工程:https://github.com/azure-rtos/samples
如有任何连接到Azure云的问题,欢迎发邮件咨询:azure-rtos-support@microsoft.com

网友:
我用定时查询LAN8720状态寄存器的方法检测到了网线的插拔,问题是网线拔出时应该做哪些处理?(保证释放内存资源,并且程序不会锁死),网线插入后又应该做哪些处理使通信继续呢?谢谢

网友J:
请问,我读PHY芯片的寄存器可以发现网线的插拔,那么,相应地应该做哪些处理,才能保证程序不死机,网线插入后通讯能够恢复呢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请问,我读PHY芯片的寄存器可以发现网线的插拔,那么,相应地应该做哪些处理,才能保证程序不死机,网线插 ...

可以参考此贴玩法。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386&fromuid=58

网友(2022-09-08):
TCP socket 服务器做到了客户端的连接,断开和数据收发。
也做了两个客户端一个连接,然后另一个连接,然后断开第一个,第二个可以自动连接。
但是一个连接了直接强×掉,不发送断开连接,这时候服务器就一直保持着之前的连接,释放不掉了。

我想做成有新连接就自动释放旧连接然后接受新连接,这个好像不好搞啊。
我的思路是非连接状态下就永远等待新连接,已连接状态下就查询是否有新连接,有就释放旧的并接受新的。
但是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 函数不能传入已连接的 socket,不然会破坏他的数据。
如果传入一个新的 socket,这两个 socket 能监听同一个 端口吗?

网友K:
搞定了 TCP 新连接挤掉旧连接,防止客户端未主动断开连接,导致服务器一直处于连接中,其他客户端不能再连接的问题。
1、创建两个 socket,先用一个监听。
2、连接成功后,用另一个监听。
3、如果有新的连接,正在监听的那个连上,并主动关闭之前的那个旧连接。

下面代码中的 poll 函数在任务中循环调用就行了

    TCP Socket
*/
#define TCP_SOCKET_SERVER_PORT                  (7)
#define TCP_SOCKET_SERVER_LISTEN_LIST_SIZE      (2)
static NX_TCP_SOCKET socket_server[TCP_SOCKET_SERVER_LISTEN_LIST_SIZE];
static uint8_t curr_socket_server = 0;

/**
* @brief TCP 服务器初始化
*
* @return UINT
*/
static UINT net_tcp_socket_server_init(void)
{
    UINT status;

    /* Create the TFTP server.  */
    for(int i=0; i<TCP_SOCKET_SERVER_LISTEN_LIST_SIZE; i++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nx_tcp_socket_create(&ip, &socket_server[i], "Server socket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X_IP_NORMAL, NX_DONT_FRAGMENT, NX_IP_TIME_TO_LIVE, 1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X_NULL, NX_NULL);
        if (status != NX_SUCC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og_e("Create TCP socket server %d failed. status = 0x%02X.", i, status);
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}

    /* 开启当前 socket 监听.  */
    curr_socket_server = 0;
    status = nx_tcp_server_socket_listen(&ip, TCP_SOCKET_SERVER_PORT, 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, TCP_SOCKET_SERVER_LISTEN_LIST_SIZE, NX_NULL);
    if(status != N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log_e("TCP socket server %d listen failed. status = 0x%02X.", curr_socket_server, status);
        nx_tcp_socket_delete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
    log_i("TCP socket server start OK.");

    return status;
}

static UINT net_tcp_socket_server_poll(void)
{
    UINT       status = NX_SUCCESS;
    NX_PACKET *packet_ptr;
    ULONG      soc_sta;

    /* 获取当前 socket 的连接状态 */
    nx_tcp_socket_info_ge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, NX_NULL, NX_NULL, NX_NULL, NX_NULL, NX_NULL, NX_NULL, NX_NULL, &soc_sta, NX_NULL, NX_NULL, NX_NULL);
    if(soc_sta != NX_TCP_ESTABLISHED)
    {
        /* 当前 socket 未连接则尝试连接 */
        status =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, 200);
        if(statu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nx_tcp_server_socket_unaccep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);
            nx_tcp_server_socket_relisten(&ip, TCP_SOCKET_SERVER_PORT, 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连接成功,则用备用 socket 继续监听端口 */
            log_i("TCP socket server %d connected.", curr_socket_server);
            nx_tcp_server_socket_relisten(&ip, TCP_SOCKET_SERVER_PORT, 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^0x01])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/* 当前 socket 已连接,则接收处理数据 */
        status = nx_tcp_socket_receive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, &packet_ptr, 200);
        if((status != NX_SUCCESS) && (status != NX_NO_PACKE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产生 NX_NO_PACKET 错误则继续尝试接收,其他错误则断开连接 */
            log_i("TCP socket server %d disconnected.", curr_socket_server);
            nx_tcp_socket_disconnec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, 200);
            nx_tcp_server_socket_unaccep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);

            /* 备用端口正在监听,互换备用 socket 和 当前 socket */
            curr_socket_server ^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status == NX_SUCCES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nx_tcp_socket_send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, packet_ptr, 200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og_e("TCP socket server %d send packet failed. status = 0x%02X", curr_socket_server, 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    nx_packet_release(packet_ptr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* 尝试备用 socket 是否有连接 */
            status =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^0x01], 0);
            if(status == NX_SUCCES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连接成功,则断开当前 socket 连接,并用当前 socket 继续监听端口 */
                log_i("TCP socket server %d disconnected.", curr_socket_server);
                nx_tcp_socket_disconnec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, 200);
                nx_tcp_server_socket_unaccept(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);
                nx_tcp_server_socket_relisten(&ip, TCP_SOCKET_SERVER_PORT, &socket_server[curr_socket_server]);

                /* 互换备用 socket 和 当前 socket */
                curr_socket_server ^= 1;
                log_i("TCP socket server %d connected.", curr_socket_server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 status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搞定了 TCP 新连接挤掉旧连接,防止客户端未主动断开连接,导致服务器一直处于连接中,其他客户端不能再连 ...

这里有个问题,怎么知道是客户端未主动断开,貌似你的玩法是一直处理最新的连接即可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这里有个问题,怎么知道是客户端未主动断开,貌似你的玩法是一直处理最新的连接即可。

两个 socket,一个连上了就用另一个去监听。
如果主动断开了,就把当前 socket 切换到正在监听的那个,等待连接。
如果当前连接没有主动断开的情况下,正在监听的那个 socket 得到新的连接,就接受新连接,并断开之前的连接,并用刚断开的 socket 继续监听端口。

我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解决客户端不主动断开连接,服务器又没做超时自动断连(或者超时时间很长),就会导致新客户端连不上的问题。
这个实现就可以让新连接挤占旧连接,每次链接都一定能连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两个 socket,一个连上了就用另一个去监听。
如果主动断开了,就把当前 socket 切换到正在监听的那个, ...

总感觉你这个处理哪里有点问题。这个搞的有点麻烦了。
也行,能解决你的项目问题即可。

网友L(2022-10-28):
硬汉,你发布的V5-2402_ThreadX NetXDUO TCP Server.7z, 是不是采用的ST官方示例包修改了一点点? 总感觉ST增加的驱动那部分代码,相比MS的NX代码包,代码设计水平与可读性明显降了好大一个层次。我自己水平不够,真心希望有大佬能好好重构一下这部分代码,造福广大码农。 主要就是这个文件 nx_stm32_eth_driver.c中,收、发过程的几个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硬汉,你发布的V5-2402_ThreadX NetXDUO TCP Server.7z, 是不是采用的ST官方示例包修改了一点点? 总感觉S ...

对,我们修改成了我们自己的PHY芯片驱动。

nx_stm32_eth_driver.c的这个代码框架确实可以再整理规范下,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就可以修改驱动接口函数。否者换芯片都不知道修改哪里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对,我们修改成了我们自己的PHY芯片驱动。

nx_stm32_eth_driver.c的这个代码框架确实可以再整理规范下 ...

我看你修改的地方,也是我阅读时感觉别扭的地方,改了更合理一些; 但是关于DMA描述符收发的处理,要是大改一下就好了,将ST增加的变量再精减掉一些更好。我水平不够,改不了....
你为了保持原有工程的变量作用范围,把phy合在eth文件中,个人感觉搅和在一起并不太好。可否建议后面出新版本,还是将phy独立成一个文件。 我感觉ST增加的代码,有些地方逻辑上似乎也有问题(或是bug), 希望有机会进一步交流探讨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我看你修改的地方,也是我阅读时感觉别扭的地方,改了更合理一些; 但是关于DMA描述符收发的处理,要是大 ...

这个确实有必要再规划规划。

网友:
暂时不研究,放一放。不懂的地方太多了

网友M:
您好,我现在在向 ARM9移植 ThreadX的协议栈 NetX,使用的是 GNU编译链,参考了您的帖子,但是我自己编译出来的 bin文件特别大,加了 -O3的优化还是有 387KB,请问我是忽略了什么选项么?或者您有什么建议可以优化一下二进制文件的大小么?  非常感谢!

网友N(2023-06-21):
请问 STM32 的网卡驱动哪里也找到呢? 对应不同系列的 nx_stm32_eht_driver 文件

网友N:
nx_stm32_eth_driver 这个驱动有没有其他芯片系列的,在哪里可以找到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请问 STM32 的网卡驱动哪里也找到呢? 对应不同系列的 nx_stm32_eht_driver 文件

这个是ST提供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nx_stm32_eth_driver 这个驱动有没有其他芯片系列的,在哪里可以找到呢?

其他厂家的,这里有整理:
https://github.com/azure-rtos/getting-start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您好,我现在在向 ARM9移植 ThreadX的协议栈 NetX,使用的是 GNU编译链,参考了您的帖子,但是我自己编译出 ...

大概率是attr属性配置导致的,可以看看bin文件中间区域是不是有填充的一批0xFF/0X00数据。

网友O(2023-12-24):
你好,开发板V6的TCP_client,我这边为什么平不通。
我调试软件时发现是调用nx_tcp_client_socket_connect函数(例程注释是连接远程服务器那一步)时返回值错误,我这边打印返回值是0x38。
关于这个返回值,我在手册的函数API返回值中也没有找到。
有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吗?怎么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你好,开发板V6的TCP_client,我这边为什么平不通。
我调试软件时发现是调用nx_tcp_client_socket_connect ...

务必看教程里面操作说明。

网友P:
硬汉哥,手上有块芯驰的Cortex-R5开发板,跑的demo是LWIP的,想移植NETX,从哪里下手好点呢,需要掌握哪些方面?要学习LWIP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硬汉哥,手上有块芯驰的Cortex-R5开发板,跑的demo是LWIP的,想移植NETX,从哪里下手好点呢,需要掌握哪些 ...

那得参考这里的Port文件修改了,得花些时间研究了。

网友(2024-01-23):
引用 网友H:
同一局域网下,可以拼通

关系统防火墙

网友(2024-02-29):
硬汉哥,使用cubemx加载的stm32h7xx_hal_eth.c与教程里面的不一样,有的函数和结构体里面的参数没有,比如HAL_StatusTypeDef HAL_ETH_DescAssignMemory(ETH_HandleTypeDef *heth, uint32_t Index, uint8_t *pBuffer1, uint8_t *pBuffer2)就没有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啊

网友Q:
NetXDUO 能用在其他RTOS么,比如FreeRTOS, 我看网上都是threadX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NetXDUO 能用在其他RTOS么,比如FreeRTOS, 我看网上都是threadX的

NETXDUO应该还没有提供裸机适配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NETXDUO应该还没有提供裸机适配版。

是的,我看了下,协议栈和TX耦合挺紧的

网友:
硬汉哥,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  if(status == LAN8742_STATUS_OK)    {      tickstart =  pObj->IO.GetTick();            /* Wait for 2s to perform initialization */      while((pObj->IO.GetTick() - tickstart) <= LAN8742_INIT_TO)      {      }     pObj->Is_Initialized = 1;    }

网友:
硬汉哥您好,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LAN8742_Init()函数会卡住这一句出不来   if(status == LAN8742_STATUS_OK)    {      tickstart =  pObj->IO.GetTick();            /* Wait for 2s to perform initialization */      while((pObj->IO.GetTick() - tickstart) <= LAN8742_INIT_TO)      {      } //           tx_thread_sleep(2000);      pObj->Is_Initialized = 1;    }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NETXDUO应该还没有提供裸机适配版。

硬汉哥您好,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LAN8742_Init()函数会卡在   if(status == LAN8742_STATUS_OK)
   {
     tickstart =  pObj->IO.GetTick();
     /* Wait for 2s to perform initialization */
     while((pObj->IO.GetTick() - tickstart) <= LAN8742_INIT_TO)
     {
     }
     pObj->Is_Initialized = 1;
   }出不来,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硬汉哥您好,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LAN8742_Init()函数会卡在   if(status == LAN8742_STATUS_OK)
...

有个重要的地方,当前硬件设计8720的复位是怎么设计的,和系统一个硬件复位还是单独的GPIO控制的。

网友S(2024-10-17):
github上下载的源码(https://github.com/eclipse-threadx/netxduo)里面没有nx_stm32_eth_driver.c 和nx_stm32_eth_driver.h,这两个文件从哪里来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github上下载的源码(https://github.com/eclipse-threadx/netxduo)里面没有nx_stm32_eth_driver.c 和nx_s ...

这个是他们早期分享的一个软件包里面的,现在Github上变化太大了,不好找了。

你也可以使用CubeMX生成。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他们早期分享的一个软件包里面的,现在Github上变化太大了,不好找了。

你也可以使用CubeMX生成 ...

有V7开发板的CubeMX模板吗?感觉自己配起来太复杂了

网友:
ST HAL V1.11.1编译出错:
compiling nx_arp_hardware_address_find.c...
../../NetXDUO/ports/cortex_m7/nx_stm32_eth_driver.c(2348): warning: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'HAL_ETH_GetRxDataBuffer' is invalid in C99 [-Wimplicit-function-declaration]
    while (HAL_ETH_GetRxDataBuffer(&heth, RxBuff) == HAL_OK)
           ^
../../NetXDUO/ports/cortex_m7/nx_stm32_eth_driver.c(2350): warning: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'HAL_ETH_GetRxDataLength' is invalid in C99 [-Wimplicit-function-declaration]
        HAL_ETH_GetRxDataLength(&heth, &framelength);
        ^
../../NetXDUO/ports/cortex_m7/nx_stm32_eth_driver.c(2353): error: no member named 'FirstAppDesc' in 'ETH_RxDescListTypeDef'
        uint32_t FirstAppDesc = dmarxdesclist->FirstAppDes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~~~~~~~~~~~~~  ^
../../NetXDUO/ports/cortex_m7/nx_stm32_eth_driver.c(2367): warning: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'HAL_ETH_DescAssignMemory' is invalid in C99 [-Wimplicit-function-declaration]
            HAL_ETH_DescAssignMemory(&heth, FirstAppDesc, packet_ptr -> nx_packet_prepend_ptr, NULL);
            ^
../../NetXDUO/ports/cortex_m7/nx_stm32_eth_driver.c(2371): warning: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'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' is invalid in C99 [-Wimplicit-function-declaration]
          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(&heth);
            ^
../../NetXDUO/ports/cortex_m7/nx_stm32_eth_driver.c(2378): warning: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'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' is invalid in C99 [-Wimplicit-function-declaration]
          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(&heth);
            ^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有V7开发板的CubeMX模板吗?感觉自己配起来太复杂了

我们V7的ThreadX没有使用CubeMX配置,你下载AZURE H7软件包,里面的例子都是CubeMX创建的,你可以对比看下

网友S:
UDP数据包最大可以发多大啊?我在V7开发板上试了UDP server的例子,发超过10次1292个字节数据包就会进入“Enter HardFault_Handler, System Halt.”

网友S:
可以同时绑定两个UDP端口收数据的吧?那样的话只要创建两个socket吧?IP和pool实例可以用同一个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UDP数据包最大可以发多大啊?我在V7开发板上试了UDP server的例子,发超过10次1292个字节数据包就会进入“E ...

估计是发送姿势不对,把对应的动态内存申请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可以同时绑定两个UDP端口收数据的吧?那样的话只要创建两个socket吧?IP和pool实例可以用同一个吗?

两个socket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发送姿势不对,把对应的动态内存申请完了。

我把Packet_Size改为1536就可以了

网友S:
一直卡在nx_udp_socket_receive函数不往下走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一直卡在nx_udp_socket_receive函数不往下走

初始完成后,可以再创建一个任务,一个任务里面执行一个。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初始完成后,可以再创建一个任务,一个任务里面执行一个。

我把收到数据频率较低的那个端口的socket设置成TX_NO_WAIT,另外一个socket设置成TX_WAIT_FOREVER,频率低的先收,这样没有卡住了。另外nx_udp_socket_create的queue_maximum好像也有影响,我要是设得小一些,收几个包之后又会卡在nx_udp_socket_receive()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另外你说的再创建一个任务是指再创建一个threadX的task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我把收到数据频率较低的那个端口的socket设置成TX_NO_WAIT,另外一个socket设置成TX_WAIT_FOREVER,频率低 ...

对,再开一个任务处理UDP Socket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再开一个任务处理UDP Socket。

我开了两个线程分别接收两个端口的数据,这两个线程怎么调度啊?我发现两个线程起来后,一直在其中一个线程里面跑,没有再跑进另外一个线程,这个线程的优先级还是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github上下载的源码(https://github.com/eclipse-threadx/netxduo)里面没有nx_stm32_eth_driver.c 和nx_s ...

你用这个代码仓库:
https://github.com/STMicroelectronics/x-cube-azrtos-h7.git

网友T(2025-03-25):
哥把你的例子下到了stm32h743里,但是ping不通,请问有哪些原因,程序没有改,网口也选的是对的常亮绿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哥把你的例子下到了stm32h743里,但是ping不通,请问有哪些原因,程序没有改,网口也选的是对的常亮绿灯

是我们的V7开发板吗,如果是V7开发板,注意使用的网口和跳线帽,这个在这个帖子楼主位的文档里面有操作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