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50外部flash烧录程序,使用SPI方式

楼主(2021-03-02):
大家好,        请问我想用spi的方式烧录程序到外部flash(w25q32),但是没有找到bootloader的程序代码,我想把QSPI的bootloader的程序代码修改,但是不知道这里面的BSPQspiBoot_Init(); 和 BspQspiBoot_MemMapped(); 这两个函数对应SPI里面的哪两个函数?  初始化函数是不是对应 bsp_InitSFlash();?
还有BspQspiBoot_JumpToApp(); 这个函数里面是不是只要修改那个APP的地址就好了,把0x90000000改为我的flash地址0xC0000000。
谢谢

网友A:
我读了五遍,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找不到代码,也不知道你贴的几个代码是哪里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读了五遍,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找不到代码,也不知道你贴的几个代码是哪里来的。

图片如下,请参考,谢谢

楼主:
请参考附件的图片,谢谢

spi的初始化代码

spi的初始化代码

QSPI的bootloader

QSPI的bootloader

Qspi的jumpToApp的地址

Qspi的jumpToApp的地址

楼主:
版主,请问有什么建议吗?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版主,请问有什么建议吗?谢谢

标准SPI接口方式不能用来直接在里面执行程序,不支持内存映射模式,只有QSPI才支持内存映射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标准SPI接口方式不能用来直接在里面执行程序,不支持内存映射模式,只有QSPI才支持内存映射模式。

但是我看你的教程  V7-65 SPI flash 的MDK下载算法制作,这个是代表可以用SPI装程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看你的教程  V7-65 SPI flash 的MDK下载算法制作,这个是代表可以用SPI装程序吗?

不是,我是下载的全字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