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物联网] 多点对一点 LoRa通信

楼主(2021-03-02):
最近一个项目 在调试时候发现,存在多点同时上报 冲突的问题, 这个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,  接收只有一个信道, 还要完成多点的接收,  传感器状态变话就得上报数据。

网友:
帮顶,我没整过这个。

网友A(2022-07-13):
1.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,模块都处于待机接收模式,网关在定时空中唤醒远端模块。
2. 如果你的网关,有组网功能。那网关这边,就监视是否有人入网,如果有人入网了,那网关就发点对点协议,沟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,模块都处于待机接收模式,网关在定时空中唤醒远端模块。
2. 如果你的网关,有组网功 ...

可以试试这种方案:
1、发送端与接收端建立双向通信,发送端发送数据给接收端的时候,接收端回应一下,说明数据接收到了。
2、发送端你肯定是每次发送后,延迟(或者休眠)一个固定间隔是吧。 你可以这样:发送端发送数据后,如果没等到回应,则延迟一个间隔比如重发,但是这个延迟间隔建议采用随机数,比如10-100ms的随机数,如果重发成功了,则下次发送的间隔则在此次重发时间的基础上叠加。这样可以避免,本次发送与另外一个发送节点冲突,下次发送还会冲突的问题,延时个随机数,发送时间就岔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试试这种方案:
1、发送端与接收端建立双向通信,发送端发送数据给接收端的时候,接收端回应一下, ...

请问你有没有使用过什么lora模块和网关,推荐一下。
用过youren的,不好。

网友:
从机不能自主上传啊,从机自主上传肯定存在同时上传信道堵塞问题,只能是主机轮询查阅从机,从机应答模式。

网友C(2022-09-02):
请教个问题:Lora接收机始终是接收模式,不发送数据,发送机能进行有效的CAD吗?

也就是CAD需要对方发送数据吗?

网友A(2024-02-01)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个问题:Lora接收机始终是接收模式,不发送数据,发送机能进行有效的CAD吗?

也就是CAD需要对方发送 ...

从机用listen before send。
从机发送前,先监听通道,看一下有没有人发,如果没人发,就发一条广播,让其他从机闭嘴。
从机再发有效数据

网友(2024-03-06):
引用 网友A:
从机用listen before send。
从机发送前,先监听通道,看一下有没有人发,如果没人发,就发一条广播,让 ...

lora太慢了 时间片的形式最好了

网友:
只能是主机轮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