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的QSPI选择块1和块2区别?

楼主(2021-03-03):
STM32H7的QSPI选择块1和块2区别?
两个块任意一个块都能用内存映射过去跑程序吧?设计原理图要确定一下区别,谢谢!

网友A:
老生常谈的问题,H743和H750的QSPI Flash的双BANK不可以独立控制两个QSPI Flash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84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生常谈的问题,H743和H750的QSPI Flash的双BANK不可以独立控制两个QSPI Flash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 ...

如果只接1个块的QSPI FLASH,运行代码速度与内部FLASH相比有大概百分之多少差别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只接1个块的QSPI FLASH,运行代码速度与内部FLASH相比有大概百分之多少差别,谢谢!

代码量小,开Cache的情况下看不出差别。代码量大,计算复杂,略有差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