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通过外部中断的方式,定时器计时对脉冲进行计数

楼主(2021-03-03):
汉哥,我还是之前那个外部中断计算脉冲的问题,我现在定时器设置1S中断,然后外部中断对脉冲计数。我是对电机的脉冲进行计数的,最后是要得到电机的转速,我这样写有啥问题吗?希望您看还有啥改进的不,给指点下

中断处理函数

中断处理函数

网友A:
不太好,两个中断里面都有对变量的写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太好,两个中断里面都有对变量的写操作。

那怎么优化呢,给个思路呗,我想的就是外部中断里面计数,定时器中断里面将计数值赋值,清零。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优化呢,给个思路呗,我想的就是外部中断里面计数,定时器中断里面将计数值赋值,清零。还有其他什 ...

两个中断里面都有对这个变量的写操作,简单些,比如EXTI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(抢占优先级),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对此变量清零时,EC_T.PWM=0前后做个EXTI的开关中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中断里面都有对这个变量的写操作,简单些,比如EXTI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(抢占优先级),可以在定时 ...

那什么时候开EXTI的中断,什么时候关呢。我现在是定时器的优先级高于EXTI中断的优先级。还有就是在清零的前后加上EXTI的开关中断,这个我有点不是很明白为什么,我用过在EXTI中断内开启定时器的中断,定时的开启与关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什么时候开EXTI的中断,什么时候关呢。我现在是定时器的优先级高于EXTI中断的优先级。还有就是在清零的 ...

操作变量前后修改。

EXTI抢占优先级高于定时器时,防止抢占定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