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中断发生时的手动保存部分寄存器

楼主(2021-03-03):
    在UCOS-III操作系统中,当任务运行发生中断时需要保存寄存器的值,一部分是自动保存的,另一部分是手动保存的。那手动保存这一步骤是在哪个时间点,在哪个函数里面进行的呢?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从任务切换到中断的过程里,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在手动保存部分寄存器值?

网友A:
我们自己手动保存是在PendSV中断里面。

其它中断是编译器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自己手动保存是在PendSV中断里面。

其它中断是编译器做的。

编译器做手动保存需要相应的命令吗,还是自动进行判断的呢?
编译器做手动保存的话是将剩余的寄存器全部进行保存呢,还是会自己判断需要保存寄存器的数量?
如果有浮点运算,编译器也会自动判断是否需要保存浮点寄存器和保存的数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编译器做手动保存需要相应的命令吗,还是自动进行判断的呢?
编译器做手动保存的话是将剩余的寄存器全部 ...

你可以工程编译后,直接看编译器生成的反汇编代码,可以看到他们对中断服务器程序要用到寄存器做了入栈操作(非自动入栈寄存器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