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请教Freertos 运行中切换主频

楼主(2021-03-03):
我使用的是STM32F4,cubemx生成的使用定时器1作为系统时钟,请问Freertos运行中动态切换主频会不会影响系统时钟节拍?(不考虑外设)
有哪位大佬做过这种方案,能提供一下思路吗?

网友A:
会啊,也动态调整下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啊,也动态调整下即可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