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sp_tim_pwm.c这个文件里,下面这个函数形参_ucChannel怎么没有用上

楼主(2021-03-03):
void BspConfigTIMGpio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_x, TIM_TypeDef* TIMx, uint8_t _ucChannel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BspGetRCCofGPIO(GPIOx), ENABLE);

    /*
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7, TIM12, TIM13, TIM14
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TIM9, TIM10, TIM11
    */
    if((TIMx == TIM1)||(TIMx == TIM8)||(TIMx == TIM9)||(TIMx == TIM10)||(TIMx == TIM11))
    {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bsp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bsp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}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x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GPIO_Init(GPIOx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x, BspGetPinSource(GPIO_Pin_x), BspGetAFofTIM(TIMx));
}

网友A:
从那里工程里面找的这个函数,这种BspConfigTIMGpio不是我们的命名方式,我们的这个驱动文件bsp_的函数bsp_打头的。

貌似你是下载网友的工程,网友做了修改。

下面这个是我们的原版: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 模块名称 : TIM基本定时中断和PWM驱动模块
*        文件名称 : bsp_tim_pwm.c
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6
*        说    明 : 利用STM32F4内部TIM输出PWM信号, 并实现基本的定时中断
*        修改记录 :
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日期        作者     说明
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13-08-16 armfly  正式发布
*                V1.1        2014-06-15 armfly  完善 bsp_SetTIMOutPWM,当占空比=0和100%时,关闭定时器,GPIO配置为输出
*                V1.2        2015-05-08 armfly  解决TIM8不能输出PWM的问题。
*                V1.3        2015-07-23 armfly  初始化定时器,必须设置 TIM_TimeBaseInitStruct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x0000;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1 和 TIM8 必须设置。否则蜂鸣器的控制不正常。
*                V1.4        2015-07-30 armfly  增加反相引脚输出PWM函数 bsp_SetTIMOutPWM_N();
*                V1.5        2016-02-01 armfly  去掉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*                V1.6        2016-02-27 armfly  解决TIM14无法中断的BUG, TIM8_TRG_COM_TIM14_IRQn
*
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5-2016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#include "bsp.h"

/*
        可以输出到GPIO的TIM通道:

        TIM1_CH1, PA8,        PE9,
        TIM1_CH2, PA9,        PE11
        TIM1_CH3, PA10,        PE13
        TIM1_CH4, PA11,        PE14

        TIM2_CH1, PA15 (仅限429,439) 407没有此脚
        TIM2_CH2, PA1,        PB3
        TIM2_CH3, PA2,        PB10
        TIM2_CH4, PA3,        PB11

        TIM3_CH1, PA6,  PB4, PC6
        TIM3_CH2, PA7,        PB5, PC7
        TIM3_CH3, PB0,        PC8
        TIM3_CH4, PB1,        PC9

        TIM4_CH1, PB6,  PD12
        TIM4_CH2, PB7,        PD13
        TIM4_CH3, PB8,        PD14
        TIM4_CH4, PB9,        PD15

        TIM5_CH1, PA0,  PH10
        TIM5_CH2, PA1,        PH11
        TIM5_CH3, PA2,        PH12
        TIM5_CH4, PA3,        PI10

        TIM8_CH1, PC6,  PI5
        TIM8_CH2, PC7,        PI6
        TIM8_CH3, PC8,        PI7
        TIM8_CH4, PC9,        PI2

        TIM9_CH1, PA2,  PE5
        TIM9_CH2, PA3,        PE6

        TIM10_CH1, PB8,  PF6

        TIM11_CH1, PB9,  PF7

        TIM12_CH1, PB14,  PH6
        TIM12_CH2, PB15,  PH9

        TIM13_CH1, PA6,  PF8
        TIM14_CH1, PA7,  PF9

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7, TIM12, TIM13, TIM14
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TIM9, TIM10, TIM11

        APB1 定时器的输入时钟 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 / 2; 84M
        APB2 定时器的输入时钟 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; 168M
*/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GetRCCofGPI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根据GPIO 得到RCC寄存器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GPIO外设时钟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32_t bsp_GetRCCofGPIO(GPIO_TypeDef* GPIOx)
{
        uint32_t rcc = 0;

        if (GPIOx == GPIO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A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B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C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D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F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G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H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H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x == GPIO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HB1Periph_GPIOI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rcc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GetPinSource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根据 GPIO_Pin_X 得到 GPIO_PinSource
*        形    参:gpio_pin
*        返 回 值: GPIO_PinSourc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16_t bsp_GetPinSource(uint16_t gpio_pin)
{
        uint16_t ret = 0;

       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3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4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5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6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7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8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9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1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1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1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1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1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1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13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1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14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gpio_pin == GPIO_Pin_1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PinSource15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ret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GetRCCofTIM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根据TIM 得到RCC寄存器
*        形    参: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TIM外设时钟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32_t bsp_GetRCCofTIM(TIM_TypeDef* TIMx)
{
        uint32_t rcc = 0;
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7, TIM12, TIM13, TIM14
        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TIM9, TIM10, TIM11
        */
        if (TIMx == TIM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2Periph_TIM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2Periph_TIM8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2Periph_TIM9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2Periph_TIM1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2Periph_TIM11;
        }
        /* 下面是 APB1时钟 */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3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4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5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6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7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1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13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 = RCC_APB1Periph_TIM14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rcc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GetAFofTIM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根据TIM 得到AF寄存器配置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AF寄存器配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bsp_GetAFofTIM(TIM_TypeDef* TIMx)
{
        uint8_t ret = 0;

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7, TIM12, TIM13, TIM14
        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TIM9, TIM10, TIM11
        */
        if (TIMx == TIM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8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9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1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11;
        }
        /* 下面是 APB1时钟 */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3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4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5;
        }
        /* 没有 TIM6 TIM7 */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8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9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1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13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GPIO_AF_TIM14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ret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ConfigTimGpi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GPIO和TIM时钟, GPIO连接到TIM输出通道
*        形    参: GPIOx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X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x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ucChannel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ConfigTimGpio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X, TIM_TypeDef* TIMx, uint8_t _ucChannel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使能GPIO时钟 */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GPIO(GPIOx), ENABLE);

          /* 使能TIM时钟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 || (TIMx == TIM9) || (TIMx == TIM10) || (TIMx == TIM1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配置GPIO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X;        /* 带入的形参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 ;
        GPIO_Init(GPIOx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连接到AF功能 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x, bsp_GetPinSource(GPIO_PinX), bsp_GetAFofTIM(TIMx)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ConfigGpioOu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。主要用于PWM输出,占空比为0和100的情况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GPIOx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X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ConfigGpioOut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X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使能GPIO时钟 */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GPIO(GPIOx), ENABLE);

        /* 配置GPIO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X;                /* 带入的形参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        /* 输出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        /* 推挽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        /* 无上拉 */
        GPIO_Init(GPIOx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SetTIMOutPWM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设置引脚输出的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.  当频率为0,并且占空为0时,关闭定时器,GPIO输出0;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频率为0,占空比为100%时,GPIO输出1.
*        形    参: _ulFreq : PWM信号频率,单位Hz  (实际测试,最大输出频率为 168M / 4 = 42M). 0 表示禁止输出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ulDutyCycle : PWM信号占空比,单位:万分之一。如5000,表示50.00%的占空比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SetTIMOutPWM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, TIM_TypeDef* TIMx, uint8_t _ucChannel,
         uint32_t _ulFreq, uint32_t _ulDutyCycle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      uint16_t usPeriod;
        uint16_t usPrescaler;
        uint32_t uiTIMxCLK;

        if (_ulDutyCycle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x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PWM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bsp_ConfigGpioOut(GPIOx, GPIO_Pin);        /*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GPIOx, GPIO_Pin, Bit_RESET);        /* PWM = 0 */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lDutyCycle == 1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x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PWM输出 */

                bsp_ConfigGpioOut(GPIOx, GPIO_Pin);        /*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GPIOx, GPIO_Pin, Bit_SET);        /* PWM = 1 */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bsp_ConfigTimGpio(GPIOx, GPIO_Pin, TIMx, _ucChannel);        /* 使能GPIO和TIM时钟,并连接TIM通道到GPIO */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m32f4xx.c 文件中 void SetSysClock(void)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:

                HCLK = SYSCLK / 1     (AHB1Periph)
                PCLK2 = HCLK / 2      (APB2Periph)
                PCLK1 = HCLK / 4      (APB1Periph)

                因为APB1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= PCLK1 x 2 = SystemCoreClock / 2;
                因为APB2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= PCLK2 x 2 = SystemCoreClock;

        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6, TIM12, TIM13,TIM14
        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TIM9, TIM10, TIM11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 || (TIMx == TIM9) || (TIMx == TIM10) || (TIMx == TIM1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APB2 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ui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APB1 定时器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 / 2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_ulFreq < 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10000 -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00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 (uiTIMxCLK / 10000) / _ulFreq  - 1;        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lFreq < 3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100 -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 (uiTIMxCLK / 100) / _ulFreq  - 1;        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大于4K的频率,无需分频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uiTIMxCLK / _ulFreq - 1;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usPeriod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usPrescaler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/* TIM1 和 TIM8 必须设置 */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x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1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(_ulDutyCycle * usPeriod) / 10000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;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        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NIdleState_Reset;        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*/

        if (_ucChannel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1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//TIM_OC1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Channel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2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//TIM_OC2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Channel == 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3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//TIM_OC3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Channel == 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4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//TIM_OC4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x, ENABLE);

        /* TIMx enable counter */
        TIM_Cmd(TIMx, ENABLE);

        /* 下面这句话对于TIM1和TIM8是必须的,对于TIM2-TIM6则不必要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x, ENABLE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SetTIMOutPWM_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设置TIM的反相引脚(比如TIM8_CH3N) 输出的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.  当频率为0,并且占空为0时,关闭定时器,GPIO输出0;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频率为0,占空比为100%时,GPIO输出1.
*        形    参: _ulFreq : PWM信号频率,单位Hz  (实际测试,最大输出频率为 168M / 4 = 42M). 0 表示禁止输出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ulDutyCycle : PWM信号占空比,单位:万分之一。如5000,表示50.00%的占空比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SetTIMOutPWM_N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, TIM_TypeDef* TIMx, uint8_t _ucChannel,
         uint32_t _ulFreq, uint32_t _ulDutyCycle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      uint16_t usPeriod;
        uint16_t usPrescaler;
        uint32_t uiTIMxCLK;

        if (_ulDutyCycle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x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PWM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bsp_ConfigGpioOut(GPIOx, GPIO_Pin);        /*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GPIOx, GPIO_Pin, Bit_RESET);        /* PWM = 0 */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lDutyCycle == 1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x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PWM输出 */

                bsp_ConfigGpioOut(GPIOx, GPIO_Pin);        /*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Bit(GPIOx, GPIO_Pin, Bit_SET);        /* PWM = 1 */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bsp_ConfigTimGpio(GPIOx, GPIO_Pin, TIMx, _ucChannel);        /* 使能GPIO和TIM时钟,并连接TIM通道到GPIO */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m32f4xx.c 文件中 void SetSysClock(void)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:

                HCLK = SYSCLK / 1     (AHB1Periph)
                PCLK2 = HCLK / 2      (APB2Periph)
                PCLK1 = HCLK / 4      (APB1Periph)

                因为APB1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= PCLK1 x 2 = SystemCoreClock / 2;
                因为APB2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= PCLK2 x 2 = SystemCoreClock;

        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6, TIM12, TIM13,TIM14
        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TIM9, TIM10, TIM11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 || (TIMx == TIM9) || (TIMx == TIM10) || (TIMx == TIM1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APB2 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ui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APB1 定时器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 / 2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_ulFreq < 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10000 -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00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 (uiTIMxCLK / 10000) / _ulFreq  - 1;        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lFreq < 3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100 -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 (uiTIMxCLK / 100) / _ulFreq  - 1;        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大于4K的频率,无需分频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uiTIMxCLK / _ulFreq - 1;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usPeriod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usPrescaler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/* TIM1 和 TIM8 必须设置 */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x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1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* 此处和正相引脚不同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(_ulDutyCycle * usPeriod) / 10000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Enable;        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此处和正相引脚不同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        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*/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NIdleState_Reset;                /* only for TIM1 and TIM8. */

        if (_ucChannel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1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Channel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2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Channel == 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3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cChannel == 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OC4Init(TIMx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x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}
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x, ENABLE);

        /* TIMx enable counter */
        TIM_Cmd(TIMx, ENABLE);

        /* 下面这句话对于TIM1和TIM8是必须的,对于TIM2-TIM6则不必要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x, ENABLE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SetTIMforIn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TIM和NVIC,用于简单的定时中断. 开启定时中断。 中断服务程序由应用程序实现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TIMx : 定时器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ulFreq : 定时频率 (Hz)。 0 表示关闭。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PreemptionPriority : 中断优先级分组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SubPriority : 子优先级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SetTIMforInt(TIM_TypeDef* TIMx, uint32_t _ulFreq, uint8_t _PreemptionPriority, uint8_t _SubPriority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uint16_t usPeriod;
        uint16_t usPrescaler;
        uint32_t uiTIMxCLK;

          /* 使能TIM时钟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 || (TIMx == TIM9) || (TIMx == TIM10) || (TIMx == TIM1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_ulFreq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x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定时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system_stm32f4xx.c 文件中 void SetSysClock(void)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:

                HCLK = SYSCLK / 1     (AHB1Periph)
                PCLK2 = HCLK / 2      (APB2Periph)
                PCLK1 = HCLK / 4      (APB1Periph)

                因为APB1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= PCLK1 x 2 = SystemCoreClock / 2;
                因为APB2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= PCLK2 x 2 = SystemCoreClock;

        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7, TIM12, TIM13,TIM14
        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TIM9, TIM10, TIM11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 || (TIMx == TIM9) || (TIMx == TIM10) || (TIMx == TIM1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APB2 定时器 */
                ui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APB1 定时器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TIMxCLK = SystemCoreClock / 2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_ulFreq < 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10000 -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0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 (uiTIMxCLK / 10000) / _ulFreq  - 1;        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ulFreq < 3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100 -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00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 (uiTIMxCLK / 100) / _ulFreq  - 1;        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大于4K的频率,无需分频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Prescale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分频比 = 1 */
                usPeriod = uiTIMxCLK / _ulFreq - 1;        /* 自动重装的值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usPeriod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usPrescaler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x0000;                /* TIM1 和 TIM8 必须设置 */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x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x, ENABLE);

        /* TIM Interrupts enable */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x, TIM_IT_Update, ENABLE);

        /* TIMx enable counter */
        TIM_Cmd(TIMx, ENABLE);

        /* 配置TIM定时更新中断 (Update)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        /* 中断结构体在 misc.h 中定义 */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irq = 0;        /* 中断号, 定义在 stm32f4xx.h */

        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1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1_UP_TIM10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2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3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4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5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6_DAC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7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7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7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TIMx == TIM8) || (TIMx == TIM13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8_UP_TIM13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1_BRK_TIM9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1_TRG_COM_TIM11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8_BRK_TIM12_IRQn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IMx == TIM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= TIM8_TRG_COM_TIM14_IRQn;
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irq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_PreemptionPriority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_SubPriority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那里工程里面找的这个函数,这种BspConfigTIMGpio不是我们的命名方式,我们的这个驱动文件bsp_的函数bsp_ ...

复制的原版的这个函数里面,形参_ucChannel还是没用上啊
void bsp_ConfigTimGpio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X, TIM_TypeDef* TIMx, uint8_t _ucChannel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使能GPIO时钟 */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GPIO(GPIOx), ENABLE);

          /* 使能TIM时钟 */
        if ((TIMx == TIM1) || (TIMx == TIM8) || (TIMx == TIM9) || (TIMx == TIM10) || (TIMx == TIM1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bsp_GetRCCofTIM(TIMx), ENABLE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配置GPIO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X;        /* 带入的形参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 ;
        GPIO_Init(GPIOx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连接到AF功能 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x, bsp_GetPinSource(GPIO_PinX), bsp_GetAFofTIM(TIMx));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复制的原版的这个函数里面,形参_ucChannel还是没用上啊
void bsp_ConfigTimGpio(GPIO_TypeDef* GPIOx,  ...

没用上,就不用管了呗,属于预留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