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U] STM32H7 浮点运算量比较大的情况注意哪些可以提高计算速度?

楼主(2021-03-04):
STM32H7 浮点运算量比较大的情况注意哪些可以提高计算速度?

是否要开启相应的硬件外设寄存器?或者编译器上的哪些宏配置?

网友A:
开启硬件双精度浮点,如果不需要双精度,开启单精度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启硬件双精度浮点,如果不需要双精度,开启单精度即可。

双精度浮点和单精度的浮点运算,单片机速度差别大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双精度浮点和单精度的浮点运算,单片机速度差别大吗?

STM32H7的执行单精度浮点比双精度浮点要快一半左右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466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