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用stm32cubemx配置F429freertos+lwip的例程吗?

楼主(2021-03-04):
最新一个项目需要用到freertos+lwip,网络芯片用的lan8720,前面配置过无操作系统的LWIP,板子能ping通,然后配置加上freertos后一直无法ping通板子,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?

网友A:
参考我这个试试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87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我这个试试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 ...

按照教程的指示,重启一下真的就能ping通了  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