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有人做过串口屏项目吗?

楼主(2021-03-04):
就是和串口屏公司合作,单片机做逻辑判断和主控模块,串口屏只是显示而已,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懂弄串口屏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,用的是大彩的串口屏

网友:
大彩有串口协议。
我以为分析其他厂家用大彩的屏,串口发送的内容了。。。

网友:
看手册,问大彩呗。

网友A:
用过大彩做过两个项目,大彩官方有提供通信范例和通讯框架,STM32 和 51 的都有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,另外大彩的屏支持 Modbus 协议, 你也可以用这个通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过大彩做过两个项目,大彩官方有提供通信范例和通讯框架,STM32 和 51 的都有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,另外大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需要外包吗?

网友B:
需要外包吗可以外包

网友C:
大彩官网有一些帮助文档和案例,应该比较简单。 通常两三天的时间足够编写出常规页面了。 它们都有专用的界面设计软件,下载到串口屏。 然后你的单片机串口发送指令来交换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外包吗可以外包

不了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彩官网有一些帮助文档和案例,应该比较简单。 通常两三天的时间足够编写出常规页面了。 它们都有专用的界 ...

好的谢谢

网友D:
这个是这样的,它有一套通信协议,你通过串口,按他的通信协议来发命令给它就可以了,比如你用它的上位机做了两个界面,下载到了屏幕里面。通信协议会有一个选择界面的通信指令,你单片机发这个指令给它,就能显示你想要显示的那个界面。其他控件也一样的。
我做过串口屏,以前的公司了,现在不做了。大彩的串口屏我也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这样的,它有一套通信协议,你通过串口,按他的通信协议来发命令给它就可以了,比如你用它的上位机做 ...

我用的是H750开发板,串口要怎么连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过大彩做过两个项目,大彩官方有提供通信范例和通讯框架,STM32 和 51 的都有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,另外大 ...

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吗?我QQ14304073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这样的,它有一套通信协议,你通过串口,按他的通信协议来发命令给它就可以了,比如你用它的上位机做 ...

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吗?我QQ14304073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这样的,它有一套通信协议,你通过串口,按他的通信协议来发命令给它就可以了,比如你用它的上位机做 ...

怎么通过串口屏上的按钮来控制单片机里的程序运行啊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怎么通过串口屏上的按钮来控制单片机里的程序运行啊

将屏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的数据解析一下,如果是对应按钮数据,就处理按钮相关的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将屏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的数据解析一下,如果是对应按钮数据,就处理按钮相关的程序。

我弄了个标志位点灯,
void LED1_STAR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_cn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(1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_cnt==time_set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(1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_cnt==time_set2+time_set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(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_cnt==time_set3+time_set2+time_set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(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_cnt==time_set4+time_set3+time_set2+time_set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(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cnt=0;
                }
}
然后解析指令是这些:
void NotifyButton(uint16 screen_id, uint16 control_id, uint8  state)
{

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控制LED灯亮灭
                if(screen_id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ntrol_id==2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3,&start,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ntrol_id==2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3,&start,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}
点灯那个程序是放在定时器中断里的
void TIM2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*/
  HAL_TIM_IRQHandler(&htim2);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*/
        LED1_START();
  /*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*/
}
然后发现控制不了灯的亮灭,一直都是亮着三个灯,点击按钮也没反应

楼主(2021-04-12):
引用 网友B:
需要外包吗可以外包

你好,我就是想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帮忙解决一下,有偿的,可以就加我QQ1430407314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就是想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帮忙解决一下,有偿的,可以就加我QQ1430407314

我研究过大彩串口屏协议,有问题可以私信我  408137104

网友:
大彩的屏很简单,官方有现成的驱动,我们一直再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研究过大彩串口屏协议,有问题可以私信我  408137104

我正在尝试用大彩的屏,也还能用用。但他们官方论坛的几乎没有人,回答的问题也不清不楚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