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按钮的回调事件添加方法

楼主(2021-03-05):
(图片)

网友A:
硬汉哥,我按照V7-2013_GUIX Window Switch的实验跑了一下,点击屏幕button没有切换的动作,是要专门加回调函数来处理吗?
TP是有座标上报的,不知从哪里入手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我按照V7-2013_GUIX Window Switch的实验跑了一下,点击屏幕button没有切换的动作,是要专门加回调 ...

MainTask.c文件里面有点代码,你移植上没。

网友:
MainTask.c中是指下面的这几条吗,加了的。另外试验定时器刷新的实验(V7-2015_GUIX Timer Update)也不能显示更新的promt值。

/* 创建窗口 */
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pScreen);
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1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pScreen);
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2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pScreen);

网友B(2021-08-25):
这个有例程吗?教程22章里面是用的窗口事件回调函数处理,没有在按钮回调函数里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有例程吗?教程22章里面是用的窗口事件回调函数处理,没有在按钮回调函数里设置。

在第24章。

网友B:
24章里就是窗口回调函数处理按钮事件,按钮的属性里面也有回调函数,那个怎么用?教程里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4章里就是窗口回调函数处理按钮事件,按钮的属性里面也有回调函数,那个怎么用?教程里没有。

他自己的回调不用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