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弹出对话框问题

楼主(2021-03-05):
如题,本人想在主窗口的基础上想弹出一个对话框,并且屏蔽主界面的事件(即点击主界面无效,只有关闭了对话框才有效。)
在GUIX的文档中看到gx_window_execute可以创建模态对话框。
利用gx_widget_attach,gx_window_execute弹出对话框会一闪而过。
请问是什么原因所至?

网友A:
有时间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时间我试试。

搞不太懂,我看了_gx_window_execute函数,里面的最后一句是_gx_widget_detach,应该就是这一句,让对话框失去了焦点。

网友:
主窗口要去掉获取焦点的勾选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搞不太懂,我看了_gx_window_execute函数,里面的最后一句是_gx_widget_detach,应该就是这一句,让对话框 ...

detach 是在退出弹出框的时候才会执行的,不退出的话,弹出框就是个死循环。
所以不是这个函数的原因,是不知道什么原因,导致焦点还是被设置到主窗口上了,你把主窗口这是成不可获取焦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etach 是在退出弹出框的时候才会执行的,不退出的话,弹出框就是个死循环。
所以不是这个函数的原因, ...

主界面的焦点我是没勾上的,并且我在gx_window_execute里面打了断点,确实是执行了gx_widget_detach,gx_widget_detach这条函数并没有在循环体内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界面的焦点我是没勾上的,并且我在gx_window_execute里面打了断点,确实是执行了gx_widget_detach,gx_w ...

那就是你弹出框的代码逻辑问题,确实是退出了弹出框。

你看看你的弹出框的回调函数,返回 0 表示继续执行,返回 非0 表示退出弹出框。
你看看在哪里返回了 非0 值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主界面的焦点我是没勾上的,并且我在gx_window_execute里面打了断点,确实是执行了gx_widget_detach,gx_w ...

这个函数里有个循环,只要 return_code 为 0 就会一直循环,不会执行到后面的 detach 函数。
所以你这里执行到了 detach ,肯定是 return_code 不为 0 了。
你看看你的弹出框事件回调函数, 是不是哪里返回了 非0 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函数里有个循环,只要 return_code 为 0 就会一直循环,不会执行到后面的 detach 函数。
所以你 ...

我明白了,gx_window_execute接受到了GX_EVENT_TIMER事件导致退出了循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函数里有个循环,只要 return_code 为 0 就会一直循环,不会执行到后面的 detach 函数。
所以你 ...

好了,我在它的父父窗口,有开启一个定时器,被gx_window_execute接收到了,导致退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函数里有个循环,只要 return_code 为 0 就会一直循环,不会执行到后面的 detach 函数。
所以你 ...

感谢大兄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