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使用freertos驱动8*8点阵刷新率上不去

楼主(2021-03-05):
void led88_refresh(uint8_t *mar)
{
    uint8_t *ma, i;
    uint16_t dr, dc;

    const TickType_t xDelay = 10 / portTICK_PERIOD_MS;

    ma = mar;
    dr = 0xFFFF;
    dc = 0x0000;

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
        dr = ~(0x01 << i) & 0xFF;
        dc = *ma;
        ma++;
        dc = (dc << 8) | (uint16_t)*ma;

        led88_c_send_data(dc);//将数据送到74hc595
        led88_r_send_data(dr);

        ma++;
        vTaskDelay(xDelay);

    }
}

static TaskHandle_t xLed88DisplayTask = NULL;

void led88_create_display_task(void)
{
    xTaskCreate(led88_display_task, "led88_display_task", 2048, NULL, \
        10, &xLed88DisplayTask);
}

static void led88_display_task(void* arg)
{

    const TickType_t xDelay = 1 / portTICK_PERIOD_MS;
    init_led88_pin(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led88_refresh(data);//显示点阵
        // vTaskDelayUntil( &xLastWakeTime, xFrequency );
        vTaskDelay( xDelay );
    }
}

电路是没问题的,裸机正常驱动74hc595。
led88_refresh()是每隔10ms换一行刷新,在led88_display_task中,1ms刷新点阵一次。但是显示仍然非常晃动,刷新感很强烈
理论上来说,8*8点阵的刷新频率根本不需要这么快就能稳定显示。
这个现象和freertos有关系吗?

网友A:
下面这个是10ms更新一行吗

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
        dr = ~(0x01 << i) & 0xFF;
        dc = *ma;
        ma++;
        dc = (dc << 8) | (uint16_t)*ma;

        led88_c_send_data(dc);//将数据送到74hc595
        led88_r_send_data(dr);

        ma++;
        vTaskDelay(xDelay);

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这个是10ms更新一行吗

for(i = 0; i < 8; i++)

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这个是10ms更新一行吗

for(i = 0; i < 8; i++)

是的。

网友A:
这个为什么要做个延迟,整体更新下不挺好的。由于不了解你的硬件使用情况,其它不清楚了,你自己研究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为什么要做个延迟,整体更新下不挺好的。由于不了解你的硬件使用情况,其它不清楚了,你自己研究下吧

因为是用595扫描的,只能一行一行的扫描,这个地方不延时的话,等于是每行停留的时间太短,导致led太暗。这个函数负责扫描每行。创建的任务负责多遍刷新整个点阵。

楼主:
已解决。是驱动函数有问题。重新写的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