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PI Flash AT45DB081E 求助

楼主(2021-03-05):
用的STM32H750做的板子,用的硬汉的SPI调试W25QXX的例程,之前用的W25Q32的芯片可以运行,最近换成了AT45DB081E芯片,在读取ID的时候程序一直卡死在图片的程序里,操作命令修改过了,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问题,有没有用过这片子的大佬给解答一下。

网友A:
最好可以示波器测试下SPI的MISO和MOSI波形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可以示波器测试下SPI的MISO和MOSI波形看看

没事,我把AT45拐脚画错了,刚用示波器试了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事,我把AT45拐脚画错了,刚用示波器试了一下

好的,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

网友:
使用CMSIS_driver下面的例子即可,MDK安装目录下有,基于此芯片的SPI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