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关于CAN总线是否需要共地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05):
KEIL的文档说明:

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

CAN系统,特别是在车辆应用中,有时必须承受较大的接地环路或腐蚀可能会损害信号的完整性。

CAN使用其差分设计,消除接地电压差的影响。差分对还消除了输入共模干扰并消除了潜在的输出EMI。

这意味着如果接地线已切断或不存在,只要CAN-Hi和CAN-Lo完好无损,系统也可正常执行。 根据收发器芯片的不同,CAN可以处理各种总线问题,例如开路或短路, 没有地面就失去了这种能力。 因此,建议在系统设计中包含地线

如果通过机箱连接或负电源导轨接地,则所有屏蔽的CAN电缆必须在一端接地,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接地环路问题。

网友:
看来canopen不远了,好期待

网友:
之前在新能源上面,所有的CAN都使用隔离电源单独供电,CAN线有屏蔽层直接接在机器外壳,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