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4里面有节拍钩子函数吗?

楼主(2021-03-05):
请教下:

http://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 B%B6%A8%CA%B1%C6%F7

这个帖子的问题在RTX4上怎么解决呢?
RTX4有类似App_OS_TimeTickHook的函数吗?

谢谢!

网友A:
开个1ms一次的任务独立刷就行,我现在新版HAL库例子,各种RTOS版本全部采用这种方案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个1ms一次的任务独立刷就行,我现在新版HAL库例子,各种RTOS版本全部采用这种方案了。

嗯  谢谢老大

网友:
利用ARM工具链的特性即可,如下:
#if defined(__RTX) && (__RTX > 0)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|          |
//| 函数名称 |: rt_systick
//| 功能描述 |: 在RTX时基函数中断内插入自己的代码(利用armlink的特性)
//|          |:
//| 参数列表 |:
//|          |:
//| 返    回 |:
//|          |:
//| 备注信息 |: $Super$yourfunc 成为原先的函数标号。
//|          |: $Sub$yourfunc   改造后的函数标号,替代原来的yourfunc标号。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extern void $Super$rt_systick(void);
void $Sub$rt_systick(void)
{
  $Super$rt_systick();
  TICK_Exec();
}
#endif /* __RTX 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