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M32CubeMX生成的MDK版ThreadX工程中MDK,IAR和GCC三合一文件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不适合MDK使用

楼主(2021-03-06):
他这个汇编文件里面做了个条件编译来说自动识别IAR,GCC和MDK,这种做法用于IAR和GCC是可以的,而用于MDK不行。

简单解决办法,删除IAR和GCC的条件编译,并将宏定义永久使能USE_DYNAMIC_MEMORY_ALLOCATION
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Copyright (c) Microsoft Corpora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  */
;/*      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. Full text of the license can be  */
;/*      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at https://aka.ms/AzureRTOS_EULA       */
;/*       an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.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
;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ThreadX Compon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 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IMPORT 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
    IMPORT 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
    IMPORT  _tx_thread_context_save
    IMPORT  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
    IMPORT  _tx_timer_interrupt
    IMPORT  |Image$RW_IRAM1$ZI$Limit|
    IMPORT  __tx_PendSVHandler
    IMPORT  __Vectors

SYSTEM_CLOCK      EQU   64000000
SYSTICK_CYCLES    EQU   ((SYSTEM_CLOCK / 100) -1)

    AREA ||.text||, CODE, READONLY
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EASE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tex-M7/AC5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1          */
;/*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William E. Lamie,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This fun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any low-level processor            */
;/*    initialization, including setting up interrupt vectors, setting     */
;/*    up a periodic timer interrupt source, saving the system stack       */
;/*    pointer for use in ISR processing later, and finding the first      */
;/*    available RAM memory address for tx_application_define.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CA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CALLED B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           ThreadX entry function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RELEASE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DATE   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09-30-2020     William E. Lamie         Initial Version 6.1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VOID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(VOID)
;{
    EXPORT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
_tx_initialize_low_level
;
;    /* Disable interrupts during ThreadX initialization.  */
;
    CPSID   i
;
;    /* Set base of available memory to end of non-initialised RAM area.  */
;
#ifdef USE_DYNAMIC_MEMORY_ALLOCATION
    LDR     r0, =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unused memory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|Image$RW_IRAM1$ZI$Limit|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first free address
    ADD     r1, r1, #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first unused memory pointer
#endif
;
;    /*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.  */
;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__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0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 vector table address
;
;    /*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.  */
;
;    LDR     r0, =0xE0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DWT register
;    LD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the current value
;    ORR     r1, r1, #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 the CYCCNTENA bit
;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
;
;    /* Set system stack pointer from vector value.  */
;
    LDR     r0, =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system stack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__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LDR     r1, [r1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reset stack pointer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ave system stack pointer
;
;    /* Configure SysTick.  */
;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SYSTICK_CYCLES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4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ick Reload Value
    MOV     r1, #0x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SysTick Control Enable Valu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ick Control
;
;    /* Configure handler priorities.  */
;
    LDR     r1, =0x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srv, UsgF, BusF, Mem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em Handlers 4-7 Priority Registers

    LDR     r1, =0xFF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VCl, Rsrv, Rsrv, Rsrv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C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em Handlers 8-11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te: SVC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
    LDR     r1, =0x40FF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ysT, PnSV, Rsrv, Dbg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2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em Handlers 12-15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te: PnSV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;
;    /* Return to caller.  */
;
    BX      lr
;}
;
;

;
;/* Define shells for each of the unused vectors.  */
;
    EXPORT  __tx_BadHandler
__tx_BadHandler
    B       __tx_BadHandler

    EXPORT  __tx_SVCallHandler
__tx_SVCallHandler
    B       __tx_SVCallHandler

    EXPORT  __tx_IntHandler
__tx_IntHandler
; VOID InterruptHandler (VOID)
; {
    PUSH    {r0, lr}

;    /* Do interrupt handler work here */
;    /* .... */
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; }
    EXPORT  SysTick_Handler
    EXPORT  __tx_SysTickHandler

__tx_SysTickHandler
SysTick_Handler
; VOID TimerInterruptHandler (VOID)
; {
;
    PUSH    {r0, lr}
    BL      _tx_timer_interrupt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; }

    EXPORT  __tx_NMIHandler
__tx_NMIHandler
    B       __tx_NMIHandler

    EXPORT  __tx_DBGHandler
__tx_DBGHandler
    B       __tx_DBGHandler

    ALIGN
    LTORG
    END

楼主:
其实更加推荐用此贴的方法,将省去修改汇编文件的繁琐。

说干就干,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汇编文件为C文件
http://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 0053&fromuid=58

网友A:
看来还是自己手动靠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还是自己手动靠谱

估计他们后面得升级下这个port文件。当前的实现欠妥。

网友B:
cubemx现在可以生成 ThreadX 工程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ubemx现在可以生成 ThreadX 工程了?

是的,可以生成了。

网友C:
生成了ThreadX的工程,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已更改,但报这个错误,是不是没有包含头文件导致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生成了ThreadX的工程,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已更改,但报这个错误,是不是没有包含头文件导致的?

楼主位这个是给AC5用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楼主位这个是给AC5用的。

AC6 要用那个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C6 要用那个呢?

直接使用我这个里面的即可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使用我这个里面的即可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3554&extra=page% ...

谢谢硬汉,辛苦了~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可以生成了。

threadx 是顶级rtos,也是中断0等待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hreadx 是顶级rtos,也是中断0等待吗?

不是,不过可以使用PRIBASE做不受ThreadX管理的中断做0中断延迟。

网友:
MDK里面也可以干这种c语言式的条件编译的,你需要在Option for Target->Asm的Misc Controls填上--cpreproc

网友(2021-10-23):
硬汉大哥,最新的STM32CubeMX,生成的H7用的ThreadX工程() 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 是这样的:

// by default AzureRTOS is configured to use static byte pool for
// allocation, in case dynamic allocation is to be used, uncomment
// the define below and update the linker files to define the following symbols
// EWARM toolchain:
//       place in RAM_region    { last section FREE_MEM};
// MDK-ARM toolchain;
//       either define the RW_IRAM1 region in the ".sct" file or modify this file by referring to the correct memory region.
//         LDR r1, =|Image$RW_IRAM1$ZI$Limit|
// STM32CubeIDE toolchain:
//       ._threadx_heap :
//       {
//        . = ALIGN(8);
//        __RAM_segment_used_end__ = .;
//        . = . + 64K;
//        . = ALIGN(8);
//       } >RAM_D1 AT> RAM_D1
//  The simplest way to provide memory for ThreadX is to define a new section, see ._threadx_heap above.
//  In the example above the ThreadX heap size is set to 64KBytes.
//  The ._threadx_heap must be located between the .bss and the ._user_heap_stack sections in the linker script.
//  Caution: Make sure that ThreadX does not need more than the provided heap memory (64KBytes in this example).
//  Read more in STM32CubeIDE User Guide, chapter: "Linker script".

//#define USE_DYNAMIC_MEMORY_ALLOCATION

#ifdef __CC_ARM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Copyright (c) Microsoft Corpora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  */
@/*      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. Full text of the license can be  */
@/*      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at https://aka.ms/AzureRTOS_EULA       */
@/*       an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.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
@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ThreadX Compon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 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
@
    .global    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
    .global    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
    .global     _tx_timer_interrupt
    .global     __main
    .global     __tx_SVCallHandler
    .global     __tx_PendSVHandler
    .global     __tx_NMI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NMI
    .global     __tx_Bad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HardFault
    .global     __tx_SVCall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@ SVCall
    .global     __tx_DBG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Monitor
    .global     __tx_PendSV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@ PendSV
    .global     __tx_SysTickHandler                 @ SysTick
    .global     __tx_Int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Int 0
    .global     Image$RW_IRAM1$ZI$Limit
    .global     __Vectors
@
@
SYSTEM_CLOCK      =   520000000
SYSTICK_CYCLES    =   ((SYSTEM_CLOCK / 100) -1)

    .text 32
    .align 4
    .syntax unified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EASE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tex-M7/AC6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1          */
@/*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William E. Lamie,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This fun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any low-level processor            */
@/*    initialization, including setting up interrupt vectors, setting     */
@/*    up a periodic timer interrupt source, saving the system stack       */
@/*    pointer for use in ISR processing later, and finding the first      */
@/*    available RAM memory address for tx_application_define.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CA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CALLED B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           ThreadX entry function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RELEASE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DATE   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09-30-2020     William E. Lamie         Initial Version 6.1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VOID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(VOID)
@{
    .global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
    .thumb_func
_tx_initialize_low_level:
@
@    /* Disable interrupts during ThreadX initialization.  */
@
    CPSID   i
@
@    /* Set base of available memory to end of non-initialised RAM area.  */
@
#ifdef USE_DYNAMIC_MEMORY_ALLOCATION
    LDR     r0, =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unused memory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 Image$RW_IRAM1$ZI$Limit        @ Build first free address
    ADD     r1, r1, #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first unused memory pointer
#endif
@
@    /*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.  */
@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__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0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 vector table address
@
@    /* Set system stack pointer from vector value.  */
@
    LDR     r0, =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system stack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__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LDR     r1, [r1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reset stack pointer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ave system stack pointer
@
@    /*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.  */
@
    LDR     r0, =0xE0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DWT register
    LD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the current value
    ORR     r1, r1, #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 the CYCCNTENA bit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
@
@    /* Configure SysTick for 100Hz clock, or 16384 cycles if no reference.  */
@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SYSTICK_CYCLES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4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ick Reload Value
    MOV     r1, #0x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SysTick Control Enable Valu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ick Control
@
@    /* Configure handler priorities.  */
@
    LDR     r1, =0x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Rsrv, UsgF, BusF, Mem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em Handlers 4-7 Priority Registers

    LDR     r1, =0xFF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VCl, Rsrv, Rsrv, Rsrv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C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em Handlers 8-11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Note: SVC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
    LDR     r1, =0x40FF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ysT, PnSV, Rsrv, Dbg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2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em Handlers 12-15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Note: PnSV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@
@    /* Return to caller.  */
@
    BX      lr
@}
@

@/* Define shells for each of the unused vectors.  */
@
    .global  __tx_Bad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Bad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BadHandler

@ /* added to catch the hardfault */

    .global  __tx_Hardfault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Hardfault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HardfaultHandler

@ /* added to catch the SVC */

    .global  __tx_SVCall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SVCall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SVCallHandler

@ /* Generic interrupt handler template */
    .global  __tx_Int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IntHandler:
@ VOID InterruptHandler (VOID)
@ {
    PUSH    {r0, lr}
@    /* Do interrupt handler work here */
@    /* BL <your C Function>.... */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@ }

@ /* System Tick timer interrupt handler */
    .global  __tx_SysTickHandler
    .global  SysTick_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SysTickHandler:
    .thumb_func
SysTick_Handler:
@ VOID TimerInterruptHandler (VOID)
@ {
@
    PUSH    {r0, lr}
    BL      _tx_timer_interrupt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@ }

@ /* NMI, DBG handlers */
    .global  __tx_NMI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NMI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NMIHandler

    .global  __tx_DBG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DBG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DBGHandler
.end
#endif

#ifdef __IAR_SYSTEMS_ASM__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Copyright (c) Microsoft Corpora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  */
;/*      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. Full text of the license can be  */
;/*      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at https://aka.ms/AzureRTOS_EULA       */
;/*       an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.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
;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ThreadX Compon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 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
    EXTERN 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
    EXTERN 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
    EXTERN  _tx_timer_interrupt
    EXTERN  __vector_table
    EXTERN  _tx_execution_isr_enter
    EXTERN  _tx_execution_isr_exit
;
;
SYSTEM_CLOCK      EQU   520000000
SYSTICK_CYCLES    EQU   ((SYSTEM_CLOCK / 100) -1)
#ifdef USE_DYNAMIC_MEMORY_ALLOCATION
    RSEG    FREE_MEM:DATA
    PUBLIC  __tx_free_memory_start
__tx_free_memory_start
    DS32    4
#endif
;
;
    SECTION `.text`:CODE:NOROOT(2)
    THUMB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EASE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tex-M7/IAR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1          */
;/*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William E. Lamie,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This fun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any low-level processor            */
;/*    initialization, including setting up interrupt vectors, setting     */
;/*    up a periodic timer interrupt source, saving the system stack       */
;/*    pointer for use in ISR processing later, and finding the first      */
;/*    available RAM memory address for tx_application_define.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CA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CALLED B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           ThreadX entry function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RELEASE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DATE   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09-30-2020     William E. Lamie         Initial Version 6.1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VOID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(VOID)
;{
    PUBLIC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
_tx_initialize_low_level:
;
;    /* Ensure that interrupts are disabled.  */
;
    CPSID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interrupts
;
;
;    /* Set base of available memory to end of non-initialised RAM area.  */
;
#ifdef USE_DYNAMIC_MEMORY_ALLOCATION

    LDR     r0, =__tx_free_memory_start             ; Get end of non-initialized RAM area
    LDR     r2, =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unused memory pointer
    STR     r0, [r2, #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ave first free memory address
#endif
;
;    /*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.  */
;
    LDR     r0, =0xE0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DWT register
    LD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the current value
    ORR     r1, r1, #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 the CYCCNTENA bit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
;
;    /*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.  */
;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__vector_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0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 vector table address
;
;    /* Set system stack pointer from vector value.  */
;
    LDR     r0, =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system stack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__vector_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LDR     r1, [r1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reset stack pointer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ave system stack pointer
;
;    /* Configure SysTick.  */
;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SYSTICK_CYCLES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4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ick Reload Value
    MOV     r1, #0x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SysTick Control Enable Valu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ick Control
;
;    /* Configure handler priorities.  */
;
    LDR     r1, =0x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srv, UsgF, BusF, Mem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em Handlers 4-7 Priority Registers

    LDR     r1, =0xFF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VCl, Rsrv, Rsrv, Rsrv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C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em Handlers 8-11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te: SVC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
    LDR     r1, =0x40FF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ysT, PnSV, Rsrv, Dbg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2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System Handlers 12-15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te: PnSV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;
;    /* Return to caller.  */
;
    BX      lr
;}
;
;
    PUBLIC  SysTick_Handler
    PUBLIC  __tx_SysTickHandler
__tx_SysTickHandler:
SysTick_Handler:
;
; VOID SysTick_Handler (VOID)
; {
;
    PUSH    {r0, lr}
#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nter             ; Call the ISR enter function
#endif
    BL      _tx_timer_interrupt
#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xit              ;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
#endif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; }
    END
#endif

#ifdef __GNUC__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Copyright (c) Microsoft Corpora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  */
@/*      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. Full text of the license can be  */
@/*      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at https://aka.ms/AzureRTOS_EULA       */
@/*       an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.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
@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ThreadX Compon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 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
@
    .global    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
    .global    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
    .global     __RAM_segment_used_end__
    .global     _tx_timer_interrupt
    .global     __main
    .global     __tx_SVCallHandler
    .global     __tx_PendSVHandler
    .global     _vectors
    .global     __tx_NMI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NMI
    .global     __tx_Bad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HardFault
    .global     __tx_SVCall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@ SVCall
    .global     __tx_DBG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Monitor
    .global     __tx_PendSV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@ PendSV
    .global     __tx_SysTickHandler                 @ SysTick
    .global     __tx_Int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@ Int 0
@
@

SYSTEM_CLOCK      =   520000000
SYSTICK_CYCLES    =   ((SYSTEM_CLOCK / 100) -1)

    .text 32
    .align 4
    .syntax unified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EASE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tex-M7/GNU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1          */
@/*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William E. Lamie,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This function is responsible for any low-level processor            */
@/*    initialization, including setting up interrupt vectors, setting     */
@/*    up a periodic timer interrupt source, saving the system stack       */
@/*    pointer for use in ISR processing later, and finding the first      */
@/*    available RAM memory address for tx_application_define.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CA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CALLED B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           ThreadX entry function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RELEASE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  DATE   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  05-19-2020     William E. Lamie         Initial Version 6.0           */
@/*  09-30-2020     William E. Lamie         Modified Comment(s), fixed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NU assembly comment, clean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 whitespace, resulting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version 6.1              */
@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@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@VOID 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(VOID)
@{
    .global 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
    .thumb_func
_tx_initialize_low_level:
@
@    /* Disable interrupts during ThreadX initialization.  */
@
    CPSID   i
@
@    /* Set base of available memory to end of non-initialised RAM area.  */
@
#ifdef USE_DYNAMIC_MEMORY_ALLOCATION
    LDR     r0, =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unused memory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__RAM_segment_used_end__           @ Build first free address
    ADD     r1, r1, #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first unused memory pointer
#endif
@
@    /*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.  */
@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g_pfn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0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 vector table address
@
@    /* Set system stack pointer from vector value.  */
@
    LDR     r0, =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system stack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g_pfn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LDR     r1, [r1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reset stack pointer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ave system stack pointer
@
@    /*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.  */
@
    LDR     r0, =0xE000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DWT register
    LD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Pickup the current value
    ORR     r1, r1, #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 the CYCCNTENA bit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Enable the cycle count register
@
@    /* Configure SysTick for 100Hz clock, or 16384 cycles if no reference.  */
@
    MOV     r0, #0xE000E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address of NVIC registers
    LDR     r1, =SYSTICK_CYCLES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4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ick Reload Value
    MOV     r1, #0x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Build SysTick Control Enable Value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1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ick Control
@
@    /* Configure handler priorities.  */
@
    LDR     r1, =0x0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Rsrv, UsgF, BusF, Mem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8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em Handlers 4-7 Priority Registers

    LDR     r1, =0xFF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VCl, Rsrv, Rsrv, Rsrv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1C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em Handlers 8-11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Note: SVC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
    LDR     r1, =0x40FF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ysT, PnSV, Rsrv, DbgM
    STR     r1, [r0, #0xD2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Setup System Handlers 12-15 Priority Regist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@ Note: PnSV must be lowest priority, which is 0xFF
@
@    /* Return to caller.  */
@
    BX      lr
@}
@

@/* Define shells for each of the unused vectors.  */
@
    .global  __tx_Bad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Bad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BadHandler

@ /* added to catch the hardfault */

    .global  __tx_Hardfault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Hardfault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HardfaultHandler

@ /* added to catch the SVC */

    .global  __tx_SVCall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SVCall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SVCallHandler

@ /* Generic interrupt handler template */
    .global  __tx_Int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IntHandler:
@ VOID InterruptHandler (VOID)
@ {
    PUSH    {r0, lr}
#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nter             @ Call the ISR enter function
#endif

@    /* Do interrupt handler work here */
@    /* BL <your C Function>.... */

#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xit              @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
#endif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@ }

@ /* System Tick timer interrupt handler */
    .global  __tx_SysTickHandler
    .global  SysTick_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SysTickHandler:
    .thumb_func
SysTick_Handler:
@ VOID TimerInterruptHandler (VOID)
@ {
@
    PUSH    {r0, lr}
#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nter             @ Call the ISR enter function
#endif
    BL      _tx_timer_interrupt
#ifde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
    BL      _tx_execution_isr_exit              @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
#endif
    POP     {r0, lr}
    BX      LR
@ }

@ /* NMI, DBG handlers */
    .global  __tx_NMI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NMI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NMIHandler

    .global  __tx_DBGHandler
    .thumb_func
__tx_DBGHandler:
    B       __tx_DBGHandler

#endif

网友(2022-04-30):
cubemx生成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。把后面的删掉能不能直接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