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BOOTLOADER跳转app出现问题

楼主(2021-03-06):
使用的stm32cubemx生成了bootloader程序 配置了串口一和串口二,串口二是蓝牙,然后跳转app程序 发现app程序不能正常运行,但是我把bootloader程序里面的串口二初始化注释掉,在跳转我的app程序,app程序就能够正常运行,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为啥

网友A:
跳转前给APP创建一个干净的环境,就跟上电前一样干净。

串口1,2单独关闭中断,关闭全局中断,并且调用DeInit复位串口1和串口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转前给APP创建一个干净的环境,就跟上电前一样干净。

串口1,2单独关闭中断,关闭全局中断,并且调用De ...

void JumpToApp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=0;

    HAL_UART_DeInit(&huart1);
    HAL_UART_DeInit(&huart2);
        __set_PRIMASK(1);        /* 禁止全局中断 */

        /* 关闭滴答定时器,复位到默认值 */
    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    /*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 */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=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=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__set_PRIMASK(0);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
        /* 跳转到APP程序,首地址是MSP,地址+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JumpToApplication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APPLICATION_ADDRESS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APPLICATION_ADDRESS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*/
        JumpToApplication();

        /* 跳转成功的话,不会执行到这里,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楼主:
这么跳转过去 就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跳转过去 就有问题

那问题不大了,下一步直接调试状态进入APP看看能锁定死机位置不

网友(2022-02-15):
楼主,最后是什么问题呢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,最后是如何解决的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的H7也是这问题,两个串口就出问题。 boot进APP之后,hal_delay都会卡死

网友:
        #if USE_DEBUG==1
                curCursor.x = LCD_FACTMARGIN;
                curCursor.y = DISPLAY_LOWPOWER_VALUE_Y;
                Clear_Line(DisplayFont.font,BACKCOLOR);
                Disp_Hanzi_Line("运行APP",&DisplayFont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i=0;
                /* 跳转之前关闭相应的中断 */
                usart_interrupt_disable(UART,USART_INT_RBNE);
                timer_interrupt_disable(TIMER5,TIMER_INT_UP);
                usart_deinit(UART);
                timer_deinit(TIMER5);
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 = 0xFFFFFFFF;        /* 关闭中断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 = 0xFFFFFFFF;        /* 清除中断标志位 */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app=APP_ADDRESS;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firm=FIRMWARE_ADDRESS;

                jump2app=(void(*)())*(__IO uint32_t*)(app);                //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(复位地址)
                MSR_MSP(*(uint32_t*)fir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APP堆栈指针(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)
                jump2app();

这是我在STM32F103上使用的方法。楼主不妨试试。

网友B:
void (*jump2app)();

__asm void MSR_MSP(uint32_t addr)
{
    MSR MSP, r0
    BX r14;
}

还有这些内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oid (*jump2app)();

__asm void MSR_MSP(uint32_t addr)

这个MSR_MSP可以考虑采用CMSIS软件包里面的内核头文件自带的__set_MSP,增加可以移植性和各种IDE平台通用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MSR_MSP可以考虑采用CMSIS软件包里面的内核头文件自带的__set_MSP,增加可以移植性和各种IDE平台通用 ...

收到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