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H7使用freertos,configENABLE_FPU的意义

楼主(2021-03-06):
大家好:
在H7中使用freertos时,有2个选项:
#define configENABLE_F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configENABLE_MP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
具体是指硬件FPU(MPU)还是软的呢?打开不打开有什么区别呢?

谢谢!

网友A:
H7用不到configENABLE_FPU和configENABLE_MPU

是给 ARMv8M架构新版准备的。

详情看此贴:https://www.freertos.org/2020/04 ... crocontrollers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用不到configENABLE_FPU和configENABLE_MPU

是给 ARMv8M架构新版准备的。

硬汉见多识广,佩服

网友B(2023-11-10):
引用 网友A:
H7用不到configENABLE_FPU和configENABLE_MPU

是给 ARMv8M架构新版准备的。

版主 我H7开启了浮点运算功能(编译器和单片机都开启了)移植FreeRTOS 也不需要把configENABLE_FPU设置为1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主 我H7开启了浮点运算功能(编译器和单片机都开启了)移植FreeRTOS 也不需要把configENABLE_FPU设置为 ...

H7的那个port文件里面已经处理了。

不用设置,你可以多任务打印浮点运算结果,看看正常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