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T] H7-TOOL的上位机版RTT Viewer功能开发进度 2021-03-09更新

楼主(2021-03-07):
SEGGER的RTT Viewer功能是不开源的,全部要自己实现,当前正在实现RTT Viewer的调色功能中。

采用HID高速免驱通信。

网友A:
原本想用RichEdit控件实现文本着色,但是这个控件不支持修改文字背景颜色,也不支持UTF-8编码,只有放弃。
目前是用Canvas画布的绘图函数构建显示窗口。

需要实现的功能点:
1、文本着色
2、自动换行显示
3、滚动条控制翻页
4、鼠标滚轮缩放字体
5、GB2312和UTF-8编码
6、开始记录保存Log(需要动态管理内存,应对可能上百M的数据流)
7、交互功能,也就是PC发送功能(键入立即发送和按发送按钮发送)

第一个版本仅实现RTT通道0的数据流(文本print)的显示和交互,
下个版本再实现RTT通道1的二进制数据流的展示和交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本想用RichEdit控件实现文本着色,但是这个控件不支持修改文字背景颜色,也不支持UTF-8编码,只有放 ...

给力

网友:
RTT Viewer做一个通道就足够用了,支持多终端即可。

网友B:
汉子哥,请问这是用了Jlink SDK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汉子哥,请问这是用了Jlink SDK吗?

没有,是独立实现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,是独立实现的。

哦哦,使用的Telnet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哦哦,使用的Telnet哇?

不是,是USB2.0高速HID方式。

网友:
2021-03-09

已实现:
1、RTT通道0汇总显示(支持字体前景色和背景色 )2、暂停数据接收和暂停刷屏功能
3、保存通道0汇总数据(All Terminal )
4、Ctrl + 鼠标滚轮修改字体大小
5、鼠标滚轮翻页
6、GBK中文显示
7、双缓冲绘图解决闪烁问题
8、动态内存管理,按1MB粒度分配,最大支持1GB缓存
9、动态解析RTT数据格式创建索引,解决大数据量刷屏缓慢问题
10、复位目标板

待实现:
1、子终端数据显示
2、UTF-8转换
3、滚动条翻页
4、发送数据(交互功能)

楼主:
解决闪烁问题很重要,SEGGER那个RTT Viewer Client刷新稍快后,字符滚动显示会闪烁。

网友C:
没看到默认背景色设置选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看到默认背景色设置选项。

这个可以有。

网友D:
支持第三方的DAP-LINK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支持第三方的DAP-LINK吗?

不行,得需要固件也支持才可以。

网友E:
这个是个非常棒的工具,我问几个问题:
1.这个工具是同时支持jlink和DAP嘛?
2.源码会开源嘛?如果不开源是否可以把通讯协议部分分享一下,我这边也在做一个类似的工具,不过目标是将RTT支持成类似shell的交互模式(类似SecureCRT上的效果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个非常棒的工具,我问几个问题:
1.这个工具是同时支持jlink和DAP嘛?
2.源码会开源嘛?如果不开源是否 ...

1、不支持JLINK,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实现的,没有用JLINK的API。
2、这部分代码是否开源问题还没有想好。

网友E:
我尝试用jlink的api来写,但是由于资料补全,能实现正常的通讯,找不到退出的api,无法实现正常的退出,非常蛋疼.
能公开通讯协议或者说一下网上有没有其他人开源的类似工具,我只需要通讯接口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尝试用jlink的api来写,但是由于资料补全,能实现正常的通讯,找不到退出的api,无法实现正常的退出,非常蛋疼 ...

这个还真没有开源资料,需要自己摸索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