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rameWin框架窗口控件 VS WINDOW窗口控件 比较?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1-03-08):
如题,公司项目中都是用的FrameWin框架窗口控件,但是用的过程中 都是把标题栏的可见性和框架窗口的边框尺寸设置为0 。按道理说 直接用 WINDOW窗口控件 不就可以了吗?
难道还有什么潜在的区别, 求解答。

谢谢!

网友A:
转给那些需要设置标题的界面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给那些需要设置标题的界面使用。

FrameWin框架窗口控件 的标题栏 有点鸡肋,没法聚焦。

网友B:
FrameWin框架窗口的客户窗口区域收发消息跟WINDOW窗口不同
把标题栏的可见性和框架窗口的边框尺寸设置为0,一套代码就可以通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rameWin框架窗口的客户窗口区域收发消息跟WINDOW窗口不同
把标题栏的可见性和框架窗口的边框尺寸设置为0 ...

嗯嗯  这个可能性很大  公司里的程序从来没用过 WINDOW窗口控件

网友:
framewin用的比较多,它的好处是灵活。标题栏可以显示,也可以不显示。 但是framewin的回调函数和win的回调函数中,源窗口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好像WINDOW弹出的速度比FrameWin的速度要快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