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为什么EMWIN有的图片显示,会有莫名其妙的线条出现??

楼主(2021-03-09):
我采用的是H743扩展8寸屏,GUI用的EMWIN,图片是JPG格式。我想将图片从NAND载入RAM,再用GUI_JPEG_Draw显示(使用GUI_JPEG_SetpfDrawEx(JPEG_X_Draw),重新定向了硬汉兄的驱动),出的了奇怪的多余线条,如下图:

网友:
可以考虑直接将JPEG转成C数组存到内部Flash,测测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这种横向短线,基本上是由于dcache没有清理导致的。通常短线的长度占用32字节显存,也就是一个cache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横向短线,基本上是由于dcache没有清理导致的。通常短线的长度占用32字节显存,也就是一个cache行。

你好,奇怪的是,并不是每次都会出现,总之挺怪异的。那么请问如何清理DCACHE?

网友:
把LCD控制器的显存放在non-cache区域;或者在帧中断内清理整个dcache;或者参考emwin的pdf,如下图章节:

网友(2022-10-09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烦请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