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-STM32F4 使用 Keil MDK 逻辑分析仪 怎么用

楼主(2021-03-09):
STM32F4 使用 Keil MDK 逻辑分析仪 不能设置,使用是stm32f1 可以 ,求助

网友:
MDK逻辑分析仪使用注意事项总结,含MDK4.XX和MDK5.XX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097&fromuid=58

网友(2023-04-02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A:
USE Simulator下才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E Simulator下才行吧

硬件仿真也可以用,就是不太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