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stm32 tcp client 不能连接外网主机

楼主(2021-03-09):
      困扰了两天了。
      平台:STM32F429+KEIL5.29+RL-TCPnet+DP83848
      内容:其它不说,只说网络部分的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1、可通过切换,实现Tcp Server和Tcp Client两种方式。Server方式没问题,可以支持多个连接。非常稳定。
                2、Tcp Client方式不正常。表现为:
                      访问内网主机正常。连接OK,发送数据OK.
                      访问外网主机不正常。netTCP_Connect()后 事件状态为:netTCP_EventAborted。不能连接到服务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网络监听软件查看。连接内网时有握手包。连接外网时没有任何数据包发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外网主机正常。用其它工具测试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软件基本上参照ARMFLY的 Client例程。
         各位,可有什么指导意见?    谢谢!

网友:
这个貌似个你链接外网的路由器关系比较大,可以简单用板子ping www.baidu.com 看看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谢谢版主!
我试试看。STM32 有相关PING的例程码?谢谢!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!
原因:stm32的网关设置错误。
         Net_Config_ETH_0.h中的Default GateWay 设置错误。要根据局域网的网关来设。
        原来随手一设,没想到影响这么大。
        调试时一直用内网服务器,没影响。转到外网就不行。

         谢谢版主提醒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!
原因:stm32的网关设置错误。
         Net_Config_ETH_0.h中的Default GateWay 设置错误。 ...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