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串口屏和嵌入式GUI的优点和缺点,有哪位大侠能讲一下。

楼主(2021-03-09):
最近看了串口屏,缺点是刷新慢一点,优点是普通需求很快可以满足,开发周期短。
STemWin开发时间长,对开发人员要求高,还有啥?

网友:
我的个人观点:

这次的GUIX Studio教程将对市场的串口屏,组态屏造成一波强力的冲击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33

网友:
如果不需要触摸,串口屏没任何优势了。

网友A:
GUI功能强大。串口屏做不复杂的,触摸控制,开发简单,成本也不高。迪文有过EMC的。

网友:
快速形成产品 不需要编写代码 这是串口屏唯一的优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UI功能强大。串口屏做不复杂的,触摸控制,开发简单,成本也不高。迪文有过EMC的。

您的意思是说,迪文串口屏有做过EMC,如果考虑EMC,那自己做有点麻烦?

网友:
这么说吧,串口屏下一个接手的人可以快速上手,GUI你想别人接手,那估计会被人问候很多次吧。串口屏MCU选择不需要大的显存,PCBA设计上降低了难度。

缺点就是有些动态效果串口屏达不到,不能做的美观漂亮

网友:
我自己用串口屏算比较多了     简单   成本低     EMC啥的人家都做好了   有成熟的产品梯度  能基本满足大部分产品要求
GUI方案 说真的  还是挺复杂的  。。。但是可以产品做到极致   可以做很炫酷的效果
当然对人要求也不低  到目前为止只用过emwin做过少量产品,如果没有安富莱硬汉等这类外援  小公司想做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
总的建议:小公司产品要求不算复杂  CPU+串口屏    就够了            大点的企业复杂点的项目    爱咋整都行  毕竟也是多人协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是说,迪文串口屏有做过EMC,如果考虑EMC,那自己做有点麻烦?

是的。串口屏很多厂家都过EMC。否则自己做,要测试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串口屏很多厂家都过EMC。否则自己做,要测试的。

串口屏普遍功耗都高吧,如果要手持式电池供电产品是不是得考虑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串口屏普遍功耗都高吧,如果要手持式电池供电产品是不是得考虑这个

手持用串口屏应该不多。串口屏很多是12V供电。手持功能简单用段式液晶屏吧。类似数码管。功耗低。TFT可能都不适合,功耗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