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 adc 采集两路正玄波信号,计算出相位差?

楼主(2021-03-10):
STM32 adc 采集两路正玄波信号,计算出相位差?
能否实现 ? STM32F407.

网友:
FFT计算即可。

楼主:
有没有 相关的 demo 例子? 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 相关的 demo 例子? 谢谢

没有。

楼主:
我的目的是 采集 两路 ADC 信号,计算 两路信号 相位差 , 现在 思路 是 ADC+DMA 方式, ADC 轮训采集 两路 数据,DMA 搬运,这样 buff里就是 按照顺序 存储的 通道1 和 通道2  的 值, 总计 1024个 值, 然后 进行 FFT 运算, 能否 算出 两路 信号 的相位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目的是 采集 两路 ADC 信号,计算 两路信号 相位差 , 现在 思路 是 ADC+DMA 方式, ADC 轮训采集 两路 ...

保证同步采样。

网友A:
同步采样 分成两个buff  FFT结果算出两个波形的相位,两个相位相见就可以
fft(128,fft_I);
fft(128,fft_U);
for(a=0;a<64;a++)//计算相位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_angle[a]=atan2f(fft_I[a].imag,fft_I[a].real)*180/PI;
                U_angle[a]=atan2f(fft_U[a].imag,fft_U[a].real)*180/PI;
                if(a<=1)
                angle[a]=I_angle[a]-U_angle[a];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angle[a]=I_angle[a]-U_angle[1]*a;
                while(angle[a]>180)
                    angle[a] -= 36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angle[a]<-180)
                    angle[a] += 360;
            }

网友B:
STM32无法进行同步采样吧,总是有时间差的,还要看你要求的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TM32无法进行同步采样吧,总是有时间差的,还要看你要求的精度

可以,不过得两路ADC做同步采样,使用那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同时触发就行。

楼主:
的确可以 同步采样 ,使用 定时器 触发  ADC 1\2 DMA 同时采样 ,但是 目前效果不行  ,我 正在 分析原因中, 多重 ADC 模式 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步采样 分成两个buff  FFT结果算出两个波形的相位,两个相位相见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的确可以 同步采样 ,使用 定时器 触发  ADC 1\2 DMA 同时采样 ,但是 目前效果不行  ,我 正在 分析原因中 ...

不要用多重ADC方式,自己单独配置即可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的确可以 同步采样 ,使用 定时器 触发  ADC 1\2 DMA 同时采样 ,但是 目前效果不行  ,我 正在 分析原因中 ...

参考V5的一代示波器,使用一个定时器的三个通道同时触发三个AD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参考V5的一代示波器,使用一个定时器的三个通道同时触发三个ADC。

好的 收到

网友D:
TIM1 或 8 的Channel 1 & 2 , 可以配置为XOR功能, 用这个能轻易的获取相差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同步采样 分成两个buff  FFT结果算出两个波形的相位,两个相位相见就可以

你好 请问一下 为什么a>1以后 angle[a]=I_angle[a]-U_angle[1]*a; u的要乘上a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你好 请问一下 为什么a>1以后 angle[a]=I_angle[a]-U_angle[1]*a; u的要乘上a呢

计算出来的谐波必须要有一个参考才能计算出相位差,然后这个算的是电力数据,以电压基波为参考的,这个结果是对标电能质量分析仪的谐波数据

网友(2022-02-11):
你好  请教一下 如何计算两路的相位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计算出来的谐波必须要有一个参考才能计算出相位差,然后这个算的是电力数据,以电压基波为参考的,这个结 ...

感谢分享,再问下利于FFT如何计算频率呢

网友(2022-05-15):
请问实现了吗?

网友(2022-07-15):
引用 网友D:
TIM1 或 8 的Channel 1 & 2 , 可以配置为XOR功能, 用这个能轻易的获取相差

请问有相关例程吗,网上找不到资料,不知该如何配置

网友(2022-08-26):
请问楼主实现了吗,我测量的是电压、一次电流、二次电流,U-I2和I1-I2这两个的相位一直在变化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虚心请教

网友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,我测量出来电压不变,U-I2和I1-I2的角度在不断降低,虚心请教

网友(2024-02-28):
引用 网友D:
TIM1 或 8 的Channel 1 & 2 , 可以配置为XOR功能, 用这个能轻易的获取相差

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

网友(2024-04-23):
能实现 要知道信号频率 要不fft不好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