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H7的SPI使用DMA方式操作,第1次成功,后面不成功

楼主(2021-03-10):
请教:
学习了硬汉的《74.7 DAC856X驱动设计(SPI DMA更新方式)》,用DMA操作SPI(没有使用FIFO,没有使用中断),除了第1次成功外,后面都不再成功,不知是什么原因?

谢谢!

网友A:
移植此例子里面的DMA SPI操作方式 ?  不要移植这个,这个略复杂,这个是24bit的数据收发。

建议移植SPI Flash里面的即可,那个简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此例子里面的DMA SPI操作方式 ?  不要移植这个,这个略复杂,这个是24bit的数据收发。

建议移植SPI  ...

多谢硬汉,同你的例子一样,也是计划外接一片DAC(24bit),可能还需要向你购买一片DAC小板(但是需要8通道的)。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