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iconview第一次点击无法触发click事件

楼主(2021-03-10):
这几天在用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么一个问题。iconview以window为父窗口创建,window下面除了iconview还有几个按键,iconview加了几个图标。然后上电的时候,点击button点击和松开都有响应。但是上电首次点击iconview的时候,iconview是无法聚集到我所点击的图标,就好像要点击一下唤醒iconview这个控件,然后点二次点击才可以选中点击的图标。调试发现,首次点击iconview的时候,它没有触发点击事件,但是有松开
事件,这个很奇怪,不知所以然。我尝试过WM_SetFocus这些函数,都没有效果。请教各位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使用桌面窗口做父窗口正常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使用桌面窗口做父窗口正常?

没有,我刚刚也试了桌面窗口作为父窗口,也是不行的,都是不可行的。想不明白,不知道哪里下手了。底层触摸消息也下去了,它切不响应按下事件,切响应松开事件,版本是6.10,我换5.42版本也是那样子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,我刚刚也试了桌面窗口作为父窗口,也是不行的,都是不可行的。想不明白,不知道哪里下手了 ...

那不正常,试试我这个智能家居的界面例子

【年末福利】F429开发板12期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发布,含音视频播放器,uCOS-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368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不正常,试试我这个智能家居的界面例子

【年末福利】F429开发板12期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发布,含音 ...

也试过了,看过那个综合例程,换了那种api用法还是那样子,不是理想的状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试过了,看过那个综合例程,换了那种api用法还是那样子,不是理想的状态。

难道是哪里没有移植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是哪里没有移植好。

目前只发现iconview是这样子的,像buttom这个就可以正常响应……奇怪了

网友B:
ICONVIEW初始化阶段,显式调用ICONVIEW_SetSel()函数,试试看有没有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ONVIEW初始化阶段,显式调用ICONVIEW_SetSel()函数,试试看有没有效果

一直有用这个直接是选择0,也就是第一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直有用这个直接是选择0,也就是第一个

ICONVIEW切换时,用ICONVIEW_GetSel()获取并保存在static变量中,ICONVIEW初始化时,再用static变量调用ICONVIEW_SetSel()

网友(2021-05-14)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上电第一次触摸无效。查明是底层触摸驱动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