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429 DMA2D 刷图及刷色块异常

楼主(2021-03-10):
硬汉哥及各位大佬,
我的硬件是STM32F429II+16位SDRAM W9864G6+ili9488驱动的24位RGB屏,
我SDRAM读写测试正常,然后液晶屏初始化测试正常,可以正常的刷红,绿,蓝, 但我使用您的V6-023 DMA2D功能测试例程进行刷色块及图片时出现了异常, 会出现两个一样的图,而且是上下错开行的图
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呢?

楼主:
就是一个完整显示的图按奇数行1,3,5。。。和偶数行2,4,6。。分开了两个图显示

楼主:
图片我调用的是这个函数:
_DMA2D_Copy((uint32_t *)_acmickey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位图地址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 *)(SDRAM_LCD_BUF1 + g_LcdWidth*20*2 + 328*2),       /* 显示起始地址(328, 20)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位图长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位图高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位图行偏移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LcdWidth-12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目标区行偏移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目标区颜色格式 */

网友:
你的显示屏颜色格式配置的是RG565吗,另外,你的显示屏不使用DMA2D,在指定位置显示个字符什么的正常不。

楼主:
我显示屏与429的硬件连接是24位RGB,所以液晶显示屏那边的设置是RGB888, 我DMA2D刷红白蓝整屏可以正常。 不用DMA2D? 我试试后再回复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