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请教一下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时,为什么需要校验一个特殊的地址

楼主(2021-03-10):
各位大佬们好。网上找了一段代码,STM32H750 VBT6 在片内Flash初始化 w25q64之后,跳转到片外flash执行程序之前,它做了一个判断:

关键在 app_IsReady(APPLICATION_ADDRESS)  这一行,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校验 APPLICATION_ADDRESS  - QSPI_BASE也就是0的位置这个地址,后面的 0x2FF80000 、0x3FF80000 等又是什么含义呢?难道和ITCM、DTCM等内存结构相关吗?

我打断点,每次运行到 app_IsReady 这一函数内部的时候,得出 data 这个变量的值 为 0x7000c5d 或  0x7000c59,所以跳转不到APP。

实际上,我去掉了 if(app_IsReady(APPLICATION_ADDRESS) == SUCCESS )这个判断,直接调用 app_Jump 跳转到外置flash上执行APP,它是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。所以这个校验有什么意义呢?刚接触Stm32,求大牛解惑,万分感激!

网友A:
不用管,没用,删掉,APP程序的首地址是栈首地址,由于栈是向下生长的,这个一般也是RAM空间最大值(不考虑特殊分配)

APP程序我们在编译阶段完全知道是否超出RAM空间了,所以没有判断价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管,没用,删掉,APP程序的首地址是栈首地址,由于栈是向下生长的,这个一般也是RAM空间最大值(不考虑 ...

非常感谢!

网友B:
从启动地址上取值判断该值是不是在合法的内存地址上,是的话说明固件可能已经烧录了否则固件一定不存在或者已损坏。
这里仅仅是判断用的,有没有都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启动地址上取值判断该值是不是在合法的内存地址上,是的话说明固件可能已经烧录了否则固件一定不存在或者 ...

如果是做固件完整性判断的话,此贴非常合适。

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(bin也支持),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379&fromuid=58

网友:
能分享一下字体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