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RL-FlashFS提示媒介错误的几种情况

楼主(2021-03-11):
以NAND为例:
1、文件系统已经损坏,需要低格再文件系统格式化才可以使用
2、挂载盘符操作错误。
3、地址配置错误。

以SD卡为例:
1、SD卡未插入

网友A(2021-07-27):
请教硬汉兄弟,
我自己弄的STM32H743VIT6板子,基于 《V7-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(SD卡 V1.2)》这个例程,我能成功操作SD卡。
但是基于《RTX5+RL-USB+F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(V1.1)》例程修改程序:删掉usb和nand,
用flashfs操作SD卡,出现“媒介错误”,请问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吗?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硬汉兄弟,
我自己弄的STM32H743VIT6板子,基于 《V7-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(SD卡 V1.2)》这个例程 ...

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试试,还有就是MPU配置问题,另外主RAM是AXI SRAM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试试,还有就是MPU配置问题,另外主RAM是AXI SRAM吗

感谢回复。
1. 在试验fatfs时,我已经用那个软件格式化了。
2. 现在的设置如下图,还是不行。请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此外,在spi flash上用flashfs时,也出现硬件错误的情况,感觉也是flashfs的问题。
基于《基于STM32H7的RL-FlashFS V6.X驱动SPI Flash》例程,MCU为STM32H743VIT6,修改如下:
由于实际电路与开发板不一样,所以做了如下修改:
1. 注释掉了bsp_InitKey()、bsp_InitExtIO(),注释掉了按键扫描相关程序
2. 修改spi引脚和cs引脚,并将spi修改为spi2
问题:Enter HardFault_Handler, System Halt.
注:基于《V7-051_串行SPI Flash W25QXX读写例程(中断方式)》例程,做以上修改,能正常运行。
附上程序,劳烦帮忙看看,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试试,还有就是MPU配置问题,另外主RAM是AXI SRAM吗

折腾几个小时,发现问题所在:
基于《RTX5+RL-USB+F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(V1.1)》这个例程,
删除usb/nand之后,只要不去运行 Manage Run Time Environment -> Device -> Stm32Cube Framework(API) -> STM32CubeMX,就不会出错。一旦运行STM32CubeMX,删掉USB host和device,更新之后的程序,就出现“媒介错误”。

对比更新前后的文件,发现问题所在:
更新后的stm32h7xx_hal_msp.c中没有定义 SDMMC1_IRQn 中断优先级,在HAL_SD_MspInit函数添加如下两句就正常了。
    /* SDMMC1 interrupt Init */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SDMMC1_IRQn, 1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SDMMC1_IRQn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外,在spi flash上用flashfs时,也出现硬件错误的情况,感觉也是flashfs的问题。
基于《基于STM32H7的RL ...

别的问题不太清楚了,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

网友(2023-01-23):
引用 网友A:
折腾几个小时,发现问题所在:
基于《RTX5+RL-USB+F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(V1.1)》这个例程,
...
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果然有用。

网友(2023-05-31):
引用 网友A:
折腾几个小时,发现问题所在:
基于《RTX5+RL-USB+F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(V1.1)》这个例程,
...

确实是这个问题,我这边使用的V7开发板,RTX5+RL-USB+F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(V1.1) 例程,感觉是STM32CubeMx和keil兼容性导致的。
MDK v5.36
STM32Cube FW_H7 V1.11.0
Keil.STM32H7xx_DFP.3.1.0.pa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