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RL-USB虚拟多个U盘设备的正确姿势

楼主(2021-03-11):
当前H7使用这种方式操作不正常,而在F407和F429板子上面测试成功。

正确的姿势是仅需配置这里开一个MSC。

使能这里为两个LUN

然后最重要的是底层接口驱动,要这么写,花了点时间,整理了一个: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MDK Middleware - Component ::USB:Device:MSC
* Copyright (c) 2004-2020 Arm Limited (or its affiliates). All rights reserved.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Name:    USBD_User_MSC_0.c
* Purpose: USB Device Mass Storage Device class (MSC) User module
* Rev.:    V6.3.4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
* \addtogroup usbd_mscFunctions
*
*/

//! [code_USBD_User_MSC]
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stdbool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rl_usb.h"

// If the USE_FILE_SYSTEM value is 1 then File System is used and media can
// be accessed from application code or can be accessed by USB Mass Storage
// requests, default media in that case is one selected as default in File
// System Configuration file.
// If the USE_FILE_SYSTEM value is 0 then File System is not used and media
// can only be accessed by USB Mass Storage requests, default media in that
// case is RAM memory containing dummy disk image.
#define USE_FILE_SYSTEM   1             // 1 = File System is used, 0 = File System is not used

// Definition MEDIA_DRIVE is used to define Drive to be used for media
// Available options are:
//   "R:" or "R0:" if media is RAM
//   "M:" or "M0:" if media is Memory Card 0
//           "M1:" if media is Memory Card 1
//   "N:" or "N0:" if media is NAND Flash 0
//           "N1:" if media is NAND Flash 1
#define MEDIA_DRIVE     "M0:"
#define MEDIA_DRIVE1    "N0:"

#if (USE_FILE_SYSTEM == 1)              // If File System is used
#include "rl_fs.h"
#define  MEDIA_OWN_USB     (1U     )    // Media owned by USB (bit mask)
#define  MEDIA_OWN_CHG     (1U << 1)    // Media ownership change requested (bit mask)
extern

volatile uint8_t  usbd_msc0_media_own;
volatile uint8_t  usbd_msc0_media_own;  // USB MSC0 media ownership
static   int32_t  drv_id;               // FAT drive id
static   bool     media_ok;             // Media is initialized and ok

volatile uint8_t  usbd_msc0_media_own1;
volatile uint8_t  usbd_msc0_media_own1;  // USB MSC0 media ownership
static   int32_t  drv_id1;               // FAT drive id
static   bool     media_ok1;             // Media is initialized and ok

#else
static   uint32_t memory   [8192/4];    // Memory in RAM for dummy disk image
static   uint32_t block_buf[ 512/4];    // Buffer for block read/write to media
extern
const    uint8_t  memory_disk_image[4096];  // Dummy Memory Disk Image
#endif

// Called during USBD_Initialize to initialize the USB MSC class instance.
void USBD_MSC0_Initialize (void) {

#if (USE_FILE_SYSTEM == 1)              // If File System is used
  uint32_t param_status;

  usbd_msc0_media_own = MEDIA_OWN_USB;  // Initially media is owned by USB
  media_ok            = false;          // Current media status (not initialized = not ok)

  if (finit (MEDIA_DRIVE) != fsOK) {    // Initialize File System
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}

  drv_id = fs_ioc_get_id (MEDIA_DRIVE); // Get ID of media drive
  if (drv_id < 0)           { return; } // If ID is invalid exit

  param_status = 0U;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rameter for function call is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media
  if (fs_ioc_device_ctrl (drv_id, fsDevCtrlCodeControlMedia, &param_status) != fsOK) {
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}

  if (fs_ioc_lock (drv_id)) {           // Lock media for USB usage
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}

  media_ok = tr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was initialized and is ok
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uint32_t param_status1;

  usbd_msc0_media_own1 = MEDIA_OWN_USB;  // Initially media is owned by USB
  media_ok1            = false;          // Current media status (not initialized = not ok)

  if (finit (MEDIA_DRIVE1) != fsOK) {    // Initialize File System
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}

  drv_id1 = fs_ioc_get_id (MEDIA_DRIVE1); // Get ID of media drive
  if (drv_id1 < 0)           { return; }  // If ID is invalid exit

  param_status1 = 0U;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rameter for function call is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media
  if (fs_ioc_device_ctrl (drv_id1, fsDevCtrlCodeControlMedia, &param_status1) != fsOK) {
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}

  if (fs_ioc_lock (drv_id1)) {           // Lock media for USB usage
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}

  media_ok1 = tr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was initialized and is ok
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opy the dummy image from code to RAM
  memcpy (memory, memory_disk_image, sizeof(memory_disk_image));
#endif
}

// \brief Called during USBD_Uninitialize to de-initialize the USB MSC class instance.
void USBD_MSC0_Uninitialize (void) {
  // Add code for de-initialization
}

// Get cache information.
// \param[out]    buffer               cache buffer address.
// \param[out]    size                 cache buffer size.
// \return        true                 operation succeeded.
// \return        false                operation failed.
bool USBD_MSC0_GetCacheInfo (uint32_t *buffer, uint32_t *size) {

#if (USE_FILE_SYSTEM == 1)              // If File System is used
  fsIOC_Cache cache_info;

  // Get cache settings of File System
  if (fs_ioc_get_cache(drv_id, &cache_info) != fsOK) {
    return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}

  // Use File Systems cache for MSC
  *buffer = (uint32_t)cache_info.buffer;// Cache buffer from File System
  *size   = cache_info.size;            // Cache size
#else
  *buffer = (uint32_t)block_buf;        // Local buffer for data
  *size   = sizeof(block_buf);          // Size of local buffer
#endif

  return true;
}

// Get maximum number of logical units.
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of logical units that device contains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value > 0 and <= 4 : maximum number of logical units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value 0 :            use setting from configuration file
uint8_t USBD_MSC0_GetMaxLUN (void) {

  return 2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evice contains 2 logical units
}

// Get media capacity.
// \param[out]    block_count          total number of blocks on media.
// \param[out]    block_size           media block size.
// \return        true                 operation succeeded.
// \return        false                operation failed.
bool USBD_MSC0_LUN_GetMediaCapacity (uint8_t lun, uint32_t *block_count, uint32_t *block_size) {

#if (USE_FILE_SYSTEM == 1)              // If File System is used
  fsMediaInfo media_info;

  if(lun == 0)
  {
      // Read media information of actual media
      if (fs_ioc_read_info(drv_id, &media_info) != fsOK) {
        return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    }

      *block_count = media_info.block_cnt;  // Total number of blocks on media
      *block_size  = media_info.read_blen;  // Block size of blocks on media
  }
  else
  {
      // Read media information of actual media
      if (fs_ioc_read_info(drv_id1, &media_info) != fsOK) {
        return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if failed
      }

      *block_count = media_info.block_cnt;  // Total number of blocks on media
      *block_size  = media_info.read_blen;  // Block size of blocks on media
  }
#else
  *block_count = sizeof(memory)/512U;   // Total number of blocks on media
  *block_size  = 512U;                  // Block size of blocks on media
#endif

  return true;
}

// Read data from media.
// \param[in]     lba                  logical address of first block to read.
// \param[in]     cnt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of contiguous blocks to read from media.
// \param[out]    buf                  data buffer for data read from media.
// \return        true                 read succeeded.
// \return        false                read failed.
bool USBD_MSC0_LUN_Read (uint8_t lun, uint32_t lba, uint32_t cnt, uint8_t *buf) {

#if (USE_FILE_SYSTEM == 1)              // If File System is used
  if(lun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ad data directly from media
  {
      if (fs_ioc_read_sector (drv_id, lba, buf, cnt) != fsOK)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 if (fs_ioc_read_sector (drv_id1, lba, buf, cnt) != fsOK) {
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}
  }
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ad data from dummy image in RAM
  memcpy (buf, &memory[lba * (512U/4U)], cnt * 512U);
#endif

  return true;
}

// Write data to media.
// \param[in]     lba                  logical address of first block to write.
// \param[in]     cnt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of contiguous blocks to write to media.
// \param[out]    buf                  data buffer containing data to write to media.
// \return        true                 write succeeded.
// \return        false                write failed.
bool USBD_MSC0_LUN_Write (uint8_t lun, uint32_t lba, uint32_t cnt, const uint8_t *buf) {

#if (USE_FILE_SYSTEM == 1)              // If File System is us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data directly to media
  if(lun == 0)
  {
      if (fs_ioc_write_sector (drv_id, lba, buf, cnt) != fsOK)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  if (fs_ioc_write_sector (drv_id1, lba, buf, cnt) != fsOK)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}
  }
#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data to image in RAM
  memcpy (&memory[lba * (512U/4U)], buf, cnt * 512U);
#endif

  return true;
}

// Check media presence and write protect status.
//        (if media is not owned by USB it returns that media is not ready)
// \retur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dia presence and write protected status
//                bit 1:               write protect bit
//                 - value 1:            media is write protected
//                 - value 0:            media is not write protected
//                bit 0:               media presence bit
//                 - value 1:            media is present
//                 - value 0:            media is not present
uint32_t USBD_MSC0_LUN_CheckMedia (uint8_t lun) {

#if (USE_FILE_SYSTEM == 1)              // If File System is used
       uint32_t param_status;
       uint8_t  media_state;            // Bit 0. media ready, Bit 1. media write protect
static uint8_t  media_ready_ex = 0U;    // Previous media ready state
       uint8_t  own;

  if(lun == 0)
  {
     // Get current media status
      media_state = 0U;
      switch (fs_ioc_device_ctrl (drv_id, fsDevCtrlCodeCheckMedia, &param_status)) {
        case fsOK:
          if (param_status & FS_MEDIA_NOCHKMEDIA) {
            // If check media not available on hardware layer
            media_state  =  USBD_MSC_MEDIA_READY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 (param_status & FS_MEDIA_INSERTED) {
            media_state  =  USBD_MSC_MEDIA_READY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 (param_status & FS_MEDIA_PROTECTED) {
            media_state |=  USBD_MSC_MEDIA_PROTECTED;
          }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fsError:
        case fsUnsupported:
        case fsAccessDenied:
        case fsInvalidParameter:
        case fsInvalidDrive:
        case fsInvalidPath:
        case fsUninitializedDrive:
        case fsDriverError:
        case fsMediaError:
        case fsNoMedia:
        case fsNoFileSystem:
        case fsNoFreeSpace:
        case fsFileNotFound:
        case fsDirNotEmpty:
        case fsTooManyOpenFiles:
        case fsAlreadyExists:
        case fsNotDirectory: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
      // Store current owner so no new request can interfere
      own = usbd_msc0_media_own;

      // De-initialize media according to previous owner
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CHG) {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owner change requested
  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USB) {                  // If new requested owner is USB (previous owner was File System)
          (void)funmount (MEDIA_DRIVE);             // De-initialize media and dismount Drive
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new requested owner is File System (previous owner was USB)
          (void)fs_ioc_unlock (drv_id);             // Un-lock media
        }
      }

      // Initialize media according to current owner
      if ((own & MEDIA_OWN_CHG)        ||           // If owner change requested or
          (media_state ^ media_ready_ex)) {         // if media ready state has changed (disconnect(SD remove)/connect(SD insert))
        if (media_state & USBD_MSC_MEDIA_READY) {   // If media is ready
    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USB){                 // If current owner is USB
            media_ok    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// Invalidate current media status (not initialized = not ok)
            param_status = 0U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rameter for function call is 0
            if (fs_ioc_device_ctrl (drv_id, fsDevCtrlCodeControlMedia, &param_status) == fsOK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media has succeeded
              if (fs_ioc_lock (drv_id) == fsOK) {   // If lock media for USB usage has succeeded
                media_ok = true;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was initialized and is ok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current owner is File System
            if (fmount (MEDIA_DRIVE) == fsOK) {     // Initialize media and Mount Drive for File System usage
              media_ok = tr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was initialized and is ok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CHG) {
          usbd_msc0_media_own &= ~MEDIA_OWN_CHG;    // Clear request to change media owner if it was handled
        }
        media_ready_ex = media_state & USBD_MSC_MEDIA_READY;
      }

      // If media is not ok or owned by File System return that it is not ready for USB
      if ((!media_ok) || (!(usbd_msc0_media_own & MEDIA_OWN_USB))) {
        return 0U;
  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 // Get current media status
      media_state = 0U;
      switch (fs_ioc_device_ctrl (drv_id1, fsDevCtrlCodeCheckMedia, &param_status)) {
        case fsOK:
          if (param_status & FS_MEDIA_NOCHKMEDIA) {
            // If check media not available on hardware layer
            media_state  =  USBD_MSC_MEDIA_READY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 (param_status & FS_MEDIA_INSERTED) {
            media_state  =  USBD_MSC_MEDIA_READY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 (param_status & FS_MEDIA_PROTECTED) {
            media_state |=  USBD_MSC_MEDIA_PROTECTED;
          }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fsError:
        case fsUnsupported:
        case fsAccessDenied:
        case fsInvalidParameter:
        case fsInvalidDrive:
        case fsInvalidPath:
        case fsUninitializedDrive:
        case fsDriverError:
        case fsMediaError:
        case fsNoMedia:
        case fsNoFileSystem:
        case fsNoFreeSpace:
        case fsFileNotFound:
        case fsDirNotEmpty:
        case fsTooManyOpenFiles:
        case fsAlreadyExists:
        case fsNotDirectory: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
      // Store current owner so no new request can interfere
      own = usbd_msc0_media_own1;

      // De-initialize media according to previous owner
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CHG) {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owner change requested
  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USB) {                  // If new requested owner is USB (previous owner was File System)
          (void)funmount (MEDIA_DRIVE);             // De-initialize media and dismount Drive
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new requested owner is File System (previous owner was USB)
          (void)fs_ioc_unlock (drv_id1);             // Un-lock media
        }
      }

      // Initialize media according to current owner
      if ((own & MEDIA_OWN_CHG)        ||           // If owner change requested or
          (media_state ^ media_ready_ex)) {         // if media ready state has changed (disconnect(SD remove)/connect(SD insert))
        if (media_state & USBD_MSC_MEDIA_READY) {   // If media is ready
    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USB){                 // If current owner is USB
            media_ok1    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// Invalidate current media status (not initialized = not ok)
            param_status = 0U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rameter for function call is 0
            if (fs_ioc_device_ctrl (drv_id1, fsDevCtrlCodeControlMedia, &param_status) == fsOK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media has succeeded
              if (fs_ioc_lock (drv_id1) == fsOK) {   // If lock media for USB usage has succeeded
                media_ok = true;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was initialized and is ok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current owner is File System
            if (fmount (MEDIA_DRIVE1) == fsOK) {     // Initialize media and Mount Drive for File System usage
              media_ok = tr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edia was initialized and is ok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own & MEDIA_OWN_CHG) {
          usbd_msc0_media_own1 &= ~MEDIA_OWN_CHG;    // Clear request to change media owner if it was handled
        }
        media_ready_ex = media_state & USBD_MSC_MEDIA_READY;
      }

      // If media is not ok or owned by File System return that it is not ready for USB
      if ((!media_ok1) || (!(usbd_msc0_media_own1 & MEDIA_OWN_USB))) {
        return 0U;
      }
  }

  return media_state;
#else
  return USBD_MSC_MEDIA_READY;
#endif
}
//! [code_USBD_User_MSC]

网友(2023-12-05):
什么原理呢?

网友A:
虚拟多串口没有相同配置,应该如何实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虚拟多串口没有相同配置,应该如何实现?

直接使用RTE环境配置添加就行,注意要使用不同的端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