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bootloader 跳转到app程序

楼主(2021-03-11):
bootloader能够正常跳转到app程序,然后app程序在不触发中断的条件下,程序能够正常运行,但是一旦触发串口中断,程序就死掉了,有没有大佬可以解惑一下

楼主:
我在app程序开头增加了 这三行代码
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 0x4000);
    SCB->VTOR = FLASH_BASE | 0x4000;
    ENABLE_INT();

网友A:
你上次的问题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上次的问题解决了吗

我感觉这个问题 就是上次的问题。一直都没有解决

楼主:
在程序的开头加了以下代码  还是没有进入中断
    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 0x4000);
    SCB->VTOR = FLASH_BASE | 0x4000;
    ENABLE_INT();
    __enable_irq();//开启总中断

楼主:
只要不在bootloader中配置串口二,程序跳转完全没问题,app程序运行也没有问题,但是一但配置串口二,app程序就进不去中断

楼主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u2_printf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蓝牙发送数据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le_printf(char* fmt,...)
{
        u16 i,j;
    uint8_t  TXBUF[128];
        va_list ap;
        va_start(ap,fmt);
        vsprintf((char*)TXBUF,fmt,ap);
        va_end(ap);
        i = strlen((const char*)TXBUF);                //此次发送数据的长度

        for (j = 0; j < i; 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发送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 //循环发送,直到发送完毕
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TXBUF[j]);
        }
}

最终找到问题处在了自己写的这个函数这里 ,调用串口二发送数据,然后串口二的USART_FLAG_TC标志位 一直都没有清除
事实上我在bootloader中调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JumpToApp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跳转到app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JumpToApp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=0;

    HAL_UART_DeInit(&huart1);
    HAL_UART_DeInit(&huart2);
    HAL_UART_MspDeInit(&huart2);
    HAL_UART_MspDeInit(&huart1);
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&huart2,UART_FLAG_TC);

    HAL_DeInit();
        __set_PRIMASK(1);        /* 禁止全局中断 */

        /* 关闭滴答定时器,复位到默认值 */
    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
//    SysTick->CTRL &= ~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/* Disable SysTick Timer */

        /*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 */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__set_PRIMASK(0);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
        /* 跳转到APP程序,首地址是MSP,地址+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JumpToApplication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APPLICATION_ADDRESS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APPLICATION_ADDRESS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*/
        JumpToApplication();

        /* 跳转成功的话,不会执行到这里,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的这个函数。反正后来改成了这个 就能正常跑了
void ble_printf(char* fmt,...)
{
        u16 i,j;
    uint8_t  TXBUF[128];
        va_list ap;
        va_start(ap,fmt);
        vsprintf((char*)TXBUF,fmt,ap);
        va_end(ap);
        i = strlen((const char*)TXBUF);                //此次发送数据的长度
    comSendBuf(COM2,TXBUF,i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