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NetxX Duo如何实现心跳包

楼主(2021-03-11):
查了API函数,似乎没有发送心跳包的函数,如何实现?

网友A:
楼主说的是Keep alive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是Keep alive?

没错。keep alive

楼主:
谢谢回复。按照文档描述,发送心跳包只要功能打开,无需写代码发送。

网友(2021-12-24):
接续一个问题,心跳参数定义后,netxduo是

网友:
接续一个问题,心跳参数定义后,netxduo是后台自动断开连接,还是提供回调由用户自己处理?

网友B:
自动断开连接。
逻辑是这样的,
1. 从建立连接或者最后一次有数据开始,经过NX_TCP_KEEPALIVE_INITIAL时间后,开始发送心跳包。
2. 如果收到ACK,那么继续下一次等待回到(1)。
3. 如果在NX_TCP_KEEPALIVE_RETRY时间内没收到ACK,
3.1 如果重试次数达到NX_TCP_KEEPALIVE_RETRIES,那么断开连接。
3.2 否则发送心跳包,回到(3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动断开连接。
逻辑是这样的,
1. 从建立连接或者最后一次有数据开始,经过NX_TCP_KEEPALIVE_INITIAL时 ...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(2022-04-30):
谢谢解释内部逻辑过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