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QSPI FLASH运行程序疑问请教

楼主(2021-03-11):
@eric2013  《安富莱_STM32-V7开发板_用户手册,含BSP驱动包设计》第82章的BOOT+APP的章节,有2个疑问请教。
1.QSPI FLASH在bootloader中初始化后,跳转到APP之前将HAL_RCC_DeInit了,QSPI FLASH 还能正常运行程序吗?这时候QSPI FLASH的时钟是那个时钟呢?是多少MHz,
2.跳转到APP后,程序又对RCC进行了配置,请问在配置的时候QSPI FLASH这时候还能正常工作吗?QSPI FLASH的时钟又是哪个时钟呢?多少MHz.
谢谢。

网友A:
这个有个关键点,就是我们没有复位QSPI外设配置,进入APP后重新配置RCC还是保持的原有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有个关键点,就是我们没有复位QSPI外设配置,进入APP后重新配置RCC还是保持的原有值。

QSPI的时钟是HCLK3吧,在bootloader,没有调用HAL_RCC_DeInit之前HCLK3是200MHz,调用HAL_RCC_DeInit
后HCLK3是HSI的频率对吗?也就是说跳转到APP时,还没有调用SystemClock_Config之前QSPI的工作频率是HSI/2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QSPI的时钟是HCLK3吧,在bootloader,没有调用HAL_RCC_DeInit之前HCLK3是200MHz,调用HAL_RCC_DeInit
后HC ...

对。

楼主:
跳转到APP时,QSPI的时钟频率时HSI/2 还是200MHz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