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ileX] FileX 如何列出指定目录的文件

楼主(2021-03-11):
RT, FileX 如何列出指定目录的文件,没找到对应的API

网友:
凑合看吧:

    char fn[MAX_FL_NAME_LEN];

    fs_open_dir(TARGET_DIR);

    result = fs_findfirst(fn);

    /* enumerate files */
    for (;;)
    {
        result = fs_findnext(fn);

       if (!result) { break; }
    }

网友A:
你可以使用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设置要打开的文件夹

然后此贴浏览:

ThreadX Filex根目录文件浏览功能实现代码,通过函数fx_directory_next_full_entry_find可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364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使用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设置要打开的文件夹

然后此贴浏览:

你这种方法可以支持递归遍历

网友(2021-04-10):
CHAR entry_name[FX_MAX_LONG_NAME_LEN];
int ls(char *pathname)
{
    UINT status;
    UINT attributes;
    UINT cnt;
    ULONG size;
    UINT year;
    UINT month;
    UINT day;
    UINT hour;
    UINT minute;
    UINT second;
    char *path;

    if (pathname == FX_NULL)
    {
        path = FX_NULL;
        printf("Directory /:\n"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path = (char *)pathname;
        printf("Directory %s:\n", path);
    }

// find first
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(get_nand_flash_disk(0),
             entry_name,
             &attributes,
             &size,
             &year, &month, &day,
             &hour, &minute, &second);
    if (status != FX_SUCCESS)
    {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/* judge file or directory */
    if (attributes & FX_DIRECTORY)
    {
        printf("%-20s", (char *)entry_name);
        printf("%-25s", "<DIR>");
        printf("%-25lu\n", size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printf("%-20s", (char *)entry_name);    /* 长文件名 */
        printf("%-25lu\n", size);
    }

    for (cnt = 0; ; cnt++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fx_directory_next_full_entry_find(get_nand_flash_disk(0),
                 entry_name,
                 &attributes,
                 &size,
                 &year, &month, &day,
                 &hour, &minute, &second);
        if (status == FX_NO_MORE_ENTRIE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urn FX_SUCCESS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status != FX_SUCCESS || entry_name[0]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entry_name[0] == '.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/* judge file or directory */
        if (attributes & FX_DIRECTOR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rintf("%-20s", (char *)entry_name);    /* 长文件名 */
            printf("%-25s\n", "<DIR>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printf("%-20s", (char *)entry_name);    /* 长文件名 */
            printf("%-25lu\n", size);
        }

    }

    return status;
}

网友(2021-11-22):
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并不能改变扫描的目录吧?需要通过改变默认目录,再执行扫描才行。而且只用fx_directory_next_full_entry_find就可以了其实。

网友(2022-08-30):
下面函数可以设置子目录搜索。

网友B(2024-04-10):
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   是查找目录里面的第一条,如果目里面都是文件,那第一条是日期最老的文件么? 我该如何按照日期遍历文件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x_directory_first_full_entry_find   是查找目录里面的第一条,如果目里面都是文件,那第一条是日期最老 ...

遍历的顺序估计是按照FAT表里面文件存储顺序检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