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j-flash,secure chip和unsecure chip 有什么作用啊?

楼主(2021-03-11):
1,是用来禁用jtag口的吗?

2,stm32h743,secure chip和unsecure chip是灰色的,咋回事?

网友A:
设置芯片读写保护的,H7的话,下载最新的V6.98看看。JLINK的这个功能做的不好用,没有STM32CubeProg好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芯片读写保护的,H7的话,下载最新的V6.98看看。JLINK的这个功能做的不好用,没有STM32CubeProg好使

哦,谢谢,会不会禁用jtag接口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