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中Pixelmap button,Icon button和Icon控件的区别

楼主(2021-03-12):
Pixelmap button:功能最全面全面位图按钮
Icon button : 相比Pixelmap,仅支持按钮正常显示状态的位图效果,不支持选择和按下效果。
Icon : 最简单的位图效果,不支持按钮的Push,Toggle,Radio和Auto Repeat功能,仅支持位图正常和选择状态效果。

网友A:
if (s_dow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dow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触摸按下事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UCH_PutKey(TOUCH_DOWN, g_tTP.usAdcNowX, g_tTP.usAdcNowY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usSaveAdcX = g_tTP.usAdcNow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usSaveAdcY = g_tTP.usAdcNow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这个按键触发相应不实时,请问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 (s_dow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down = 1;

自己的移植? 电阻触摸还是电容触摸

网友A:
电阻触摸,用的例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触摸,用的例子

用的那个板子,跑的那个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