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如何正确显示俄文?

楼主(2021-03-12):
用GBK字库生成字库。显示中文正常,英文正常。俄文可以显示,但是怪怪的,有间隙。如下图:

想要的结果是俄文每个字符之间没有间隙,但是显示是有间隙。

俄文一般会怎么处理?是要专门生成俄文字库吗?

网友A:
使用FontCvt倒是可以调节字体宽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FontCvt倒是可以调节字体宽度。

使用FontCvt是不是就不能用生成 GBK.dzk字库的方式了。得使用emwin自带的字体,如 XBF字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FontCvt是不是就不能用生成 GBK.dzk字库的方式了。得使用emwin自带的字体,如 XBF字体

那得想办法找个GBK字库软件,转换下跟你MDK使用的这种字体一样的试试。

网友:
我之前是单独一套俄语字库,搞出来后,再根据显示效果改字库的数组。大修用配套的软件预览效果缩边,小修增删某些点或者小移动某些点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