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RL_Net 为什么没有Https Client的库?

楼主(2021-03-12):
刚接触Http在STM32上的应用。想用STM32作一个Https的客户端。查了一些RL-NET的库函数。(rl_net_ds.h).
只看到了Https server 的相关函数。没有https client相关的函数。
是我没找到,还是没有,还是不需要?
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要自己组织数据,用HTTP数据报的格式来发送。
请大家指导一下。谢谢大家!

网友A:
发送TCP发送http post或者http get格式字符串即可

楼主:
要学习一下HTTP协议了。谢谢版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送TCP发送http post或者http get格式字符串即可

再请教一下:HTTPS如何处理。SSL怎么办。没有做过。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吗?再次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再请教一下:HTTPS如何处理。SSL怎么办。没有做过。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吗?再次感谢!

mbedtls即可,使用MDK RTE可以方便的添加。

网友B:
请问硬汉  这个错误怎么处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硬汉  这个错误怎么处理?

你用的是F107?

安装了F1的软件包后,里面有F1的网络例子,你可以对比下。

网友B:
好的
5版本能使用4版本的网络函数吗?还是必须按照新版本函数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
5版本能使用4版本的网络函数吗?还是必须按照新版本函数使用

不能了,函数换了。使用5的话,可以看此贴新版教程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arp_cache_ip 这个API函数 在5里面是哪个函数 ? 找半天没找到勒

网友:
netARP_CacheIP 找到了

网友B:
timer_tick 没看到对应的替代API   是不是不需要了? 硬汉?

网友B:
main_TcpNet  这个API是不是也不需要?  硬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imer_tick 没看到对应的替代API   是不是不需要了? 硬汉?

对,新版不需要了,专门在创建的定时器组里面实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ain_TcpNet  这个API是不是也不需要?  硬汉

对,新版已经专门封装了ETH任务和内核任务。

网友B:
netARP_CacheIP(NET_IF_CLASS_ETH, &Loca_MacInfo.IpAdr[0], netARP_CacheFixedIP);
这个API函数在程序里面 什么情况下需要调用执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etARP_CacheIP(NET_IF_CLASS_ETH, &Loca_MacInfo.IpAdr[0], netARP_CacheFixedIP);
这个API函数在程序里 ...

这个函数,我基本没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