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各位大佬好,关于cortex-A5上跑RTX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12):
各位大佬好
        请教一个在cortex-A5上运行RTX5的问题,目前程序开了两个线程,线程如下
        void thread_run(void *argument)
{

     for(;;)
    {
         osDelay(500);
         printf("%d\r\n",argument);
    }

}

目前的情况是,两个线程个运行一次程序就一直在osRtxIdleThread里面一直运行。通过debug发现thread.delay设置的延时值被减成了负值,导致程序一直在osRtxIdleThread中运行,

屏蔽掉osDelay后,两个线程只有一个在运行,没有按5ms切换一次线程运行。请求各位大佬能帮忙解答,感激不尽! CMSI-RTOS 5.6.0   RTOS2

网友:
这个不太清楚,没有在A5上跑过。

网友A:
没跑过,不过都A5了,跑RTX,对得起那个A5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跑过,不过都A5了,跑RTX,对得起那个A5吗?

没问题啊,实时控制杠杠的,为啥不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