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DSP库中的arm_sin_q31函数是查表实现,精度略低,大概到11到12个bit

楼主(2021-03-13):
原始数据:
0x00000000, 0x04000000, 0x08000000, 0x0C000000,
  0x10000000, 0x14000000, 0x18000000, 0x1C000000,
  0x20000000, 0x24000000,

理论结果:
0x00000000, 0x0C8BD35E, 0x18F8B83C, 0x25280C5D,
  0x30FBC54D, 0x3C56BA70, 0x471CECE6, 0x5133CC94,
  0x5A827999, 0x62F201AC,

实际求得结果:

楼主:
实现代码:
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Project:      CMSIS DSP Library
* Title:        arm_sin_q31.c
* Description:  Fast sine calculation for Q31 values
*
* $Date:        18. March 2019
* $Revision:    V1.6.0
*
* Target Processor: Cortex-M cores
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/*
* Copyright (C) 2010-2019 ARM Limited or its affiliates. All rights reserved.
*
*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Apache-2.0
*
*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, Version 2.0 (the License); you may
*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.
*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
*
* www.apache.org/licenses/LICENSE-2.0
*
*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, software
*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, WITHOUT
*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,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.
*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
*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.
*/

#include "arm_math.h"
#include "arm_common_tables.h"

/**
  @ingroup groupFastMath
*/

/**
  @addtogroup sin
  @{
*/

/**
  @brief         Fast approximation to the trigonometric sine function for Q31 data.
  @param[in]     x  Scaled input value in radians
  @return        sin(x)

  The Q31 input value is in the range [0 +0.9999] and is mapped to a radian value in the range [0 2*PI).
*/

q31_t arm_sin_q31(
  q31_t x)
{
  q31_t sin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emporary variables for input, output */
  int32_t inde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dex variable */
  q31_t a, 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wo nearest output values */
  q31_t frac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emporary values for fractional values */

  if (x < 0)
  { /* convert negative numbers to corresponding positive ones */
    x = (uint32_t)x + 0x80000000;
  }

  /* Calculate the nearest index */
  index = (uint32_t)x >> FAST_MATH_Q31_SHIFT;

  /* Calculation of fractional value */
  fract = (x - (index << FAST_MATH_Q31_SHIFT)) << 9;

  /* Read two nearest values of input value from the sin table */
  a = sinTable_q31[index];
  b = sinTable_q31[index+1];

  /* Linear interpolation process */
  sinVal = (q63_t) (0x80000000 - fract) * a >> 32;
  sinVal = (q31_t) ((((q63_t) sinVal << 32) + ((q63_t) fract * b)) >> 32);

  /* Return output value */
  return (sinVal << 1);
}

/**
  @} end of sin group
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