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三角函数Cordic] H730的硬件三角函数确实给力,计算sin,最高20bit精度下,可以550MHz下,20个时钟周期一次

楼主(2021-03-13):
这里计算了10000次sin,DMA方式。

最终需要时钟周期是200506个,也就是20个时钟周期计算一次,即36ns一次计算,这个速度还是相当给力的。

正常情况下的理论值应该是12个时钟周期就计算完毕,额外的8个时钟周期耽误在DMA等传输上了。

网友:
问下H730 550MHz的IO翻转速率是否比H750 480MHz的要快?嘿嘿

网友A(2021-07-14):
硬汉这个arm_sin_f32这个函数 输入范围是0~6.28吗

网友A:
我的定时器1为60k,中断一次,进行一个arm_sin_f32 值   这个值JSCOPE能够实时发出来吗?

网友B:
用CORDIC_Sin_DMA这个例程测试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这个arm_sin_f32这个函数 输入范围是0~6.28吗

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定时器1为60k,中断一次,进行一个arm_sin_f32 值   这个值JSCOPE能够实时发出来吗?

问题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CORDIC_Sin_DMA这个例程测试的吗?

这个例程时间有点长,还不如C库,要改造。

网友A:
硬汉我忘记说了,我的芯片是H74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我忘记说了,我的芯片是H743

也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