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PEG] STM32H7的jpeg硬件编码如何实现

楼主(2021-03-13):
stm32h750 jpeg 这个帖子当作是我的进度贴把!!
现在想用h7的jpeg功能,解码可以使用:就是将一个图片用st自带的软件转换为数组 直接decode 再将解码得到的数据转换为rgb格式的,可以正常显示原图像。
要是想使用编码功能该怎么做呢?编码的流程是怎么转换的呢?我是小白,求路过的大神和硬汉哥给点建议。
想做成保存图片和查看图片的功能。就是将lcd屏显示的数据保存下来(类似截屏保存) 然后可以查看。
可以这样理解吗?
   编码就是对rgb数组数据进行压缩
   解码就是对压缩数据进行还原
参考的是cube自带的demo 一直死在
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JPEG_EncodeInputHandler(&JPEG_Handle);
            jpeg_encode_processing_end = JPEG_EncodeOutputHandler(&JPEG_Handle);       //死在这个函数里边
        }while(jpeg_encode_processing_end == 0); 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参数设置错误了,还是图片的类型和转换方式错误
2021/3/16 自己顶一下
void HAL_JPEG_DataReadyCallback (JPEG_HandleTypeDef *hjpeg, uint8_t *pDataOut, uint32_t OutDataLength) 不知道为啥不进入这个函数 不知道是哪里的参数设置错误了,
ok了。解决了解决了。好多细节没注意到,学习了很多东西,整好了。吐一口气。

网友A:
我基本不用编码功能。

在ST32MCubeH7软件包里面有几个编码例子,你可以参考
JPEG_EncodingFromFLASH_DMA
JPEG_EncodingUsingFs_D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基本不用编码功能。

在ST32MCubeH7软件包里面有几个编码例子,你可以参考

好的 现在正在看

网友B:
之前弄摄像头弄过。图片像素很大,速度还是不快。H7没有硬件RGB转YCBCR。如果摄像头直接输出YUYV,还要是转换到8*8像素yyyy...uu...vv...格式。摄像头不能输出yyyy...uu...vv...这种格式,要是可以,那速度还是很快的,必定硬件编码很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弄摄像头弄过。图片像素很大,速度还是不快。H7没有硬件RGB转YCBCR。如果摄像头直接输出YUYV,还要是转 ...

H7只有反过来的,YCbCr转RGB,DMA2D支持这种方式

网友(2021-06-11):
你好,楼主,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:
你好,楼主,你是怎么解决的呀?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23-06-23):
楼主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基本不用编码功能。

在ST32MCubeH7软件包里面有几个编码例子,你可以参考

官方例程直接用不了,效果和楼主问题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