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运行时有一个任务无法运行到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15):
在keil4中运行RTX4。配置了2个task,一个主任务(TaskStart),一个空闲延时任务(TaskIdle)。但是实际运行时,只能运行到 TaskStart以及RTX_config.c文件中的 os_idle_demon 这个任务。
而自己创建的 TaskIdle 一直无法被运行到。
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如果在RTX的配置向导文件中,将任务数配置成3个,那就能运行到 TaskIdle 了。
然道是原因配置的任务个数原因?

网友:
注意这两个参数

楼主:
我就是这样配置的。这里配置成2,然后在代码中创建了2个任务os_sys_init(TaskStart);
然后在 TaskStart()中
TaskStart()
{
os_tsk_create(Task_wait_20ms, 2);
os_tsk_prio_self(3);

}
可 Task_wait_20ms 这个任务就是运行不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这样配置的。这里配置成2,然后在代码中创建了2个任务os_sys_init(TaskStart);
然后在 TaskStart ...

发截图,你的这个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截图,你的这个配置。

好奇怪,我明明是截了图回复的。。。就的就是下面这个配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奇怪,我明明是截了图回复的。。。就的就是下面这个配置

重新发下。

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正常,不过我用的是
os_sys_init_user

代码:

#include "includes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底层硬件驱动 */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声明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(void);
__task void AppTaskLED(void);
__task void AppTaskStart(void)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uint64_t AppTaskLEDStk[256/8];     /* 任务栈 */
static uint64_t AppTaskStartStk[512/8];   /* 任务栈 */

/* 任务句柄 */
OS_TID HandleTaskLED = NULL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main
*        功能说明: 标准c程序入口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int main (void)
{
        /* 初始化外设 */
        bsp_Init();

        /* 创建启动任务 */
        os_sys_init_user (AppTaskStart,             /* 任务函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任务优先级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AppTaskStartStk,         /* 任务栈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AppTaskStartStk)); /* 任务栈大小,单位字节数 */
        while(1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LED
*        功能说明: LED闪烁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   优 先 级: 1  (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,这个跟uCOS相反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__task void AppTaskLED(void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2);
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3);
        os_dly_wait(200);
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Star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启动任务,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   优 先 级: 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__task void AppTaskStart(void)
{
        AppTaskCreate(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1);
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4);
        os_dly_wait(500);
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Create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创建应用任务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(void)
{
        HandleTaskLED = os_tsk_create_user(AppTaskLED,              /* 任务函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任务优先级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AppTaskLEDStk,          /* 任务栈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AppTaskLEDStk));  /* 任务栈大小,单位字节数 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正常,不过我用的是
os_sys_init_user

能上传个工程么,然后,又是整个工程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上传个工程么,然后,又是整个工程有问题?

下载我这个里面401的例子,然后按照我在8楼的配置方式设置即可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正常,不过我用的是
os_sys_init_user

为什么我的是可用3个任务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正常,不过我用的是
os_sys_init_user

搞错了,是2个可得,但任务描述中少了一个延时的任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