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V2.00前的固件,滚码不能写入的问题已解决

楼主(2021-03-15):
问题现象: 滚码只能写入#1区,无法写入其他区
原因: lua脚本存在bug, 传入LUA函数的文件区号参数不正确

解决办法:
覆盖TOOL下的如下文件: EMMC\H7-TOOL\Programmer\LuaLib\prog_lib.lua

成功后,进入脱机界面时,PC端log会打印版本
load "prog_lib.lua" ok. version =         1.8

网友:
不弄了,等2.0吧

网友A:
2.0距离稳定版还要一段时间的,V1.47是比较稳定的版本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.0距离稳定版还要一段时间的,V1.47是比较稳定的版本了

这个月末就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月末就上了。

2.0也有lua么

网友:
有,继续用LU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