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USB HS HID的速度!!

楼主(2021-03-15):
硬汉哥,你好,我最近在评估一个方案,需要自己制作STM32以及上位机

速度要求:3Mbps左右

我自己了解了FS的USB HID,大概是1ms发送一次,每次最大64Byte,所以理论值也就是64K*8 bps,这个不能满足需求

所以想问下:
1. HS的USB HID是否能提升速度,max能提升到多少?
2. FS的Bulk速度能达到多少,虽然这个需要装驱动(可以用libusb生成),但是有免驱的目的,所以还是不太适合,作为第二方案!

网友A:
HS HID最高是125us一帧,每帧1024字节,最多连续发三帧,也就是125us * 1024字节 * 3 = 24M字节每秒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S HID最高是125us一帧,每帧1024字节,最多连续发三帧,也就是125us * 1024字节 * 3 = 24M字节每秒

谢谢!了解了

网友:
fs  下hid速度在62.5kB每秒,高速下,在23.4MB每秒。

网友B(2021-05-12):
引用 网友A:
HS HID最高是125us一帧,每帧1024字节,最多连续发三帧,也就是125us * 1024字节 * 3 = 24M字节每秒

请问1024字节是用同步的方式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1024字节是用同步的方式吗

用的中断传输